新手想买个新机,老鸟帮忙

楼主(2010-10-01):
华科尔HIKO 400(全套)
1).主旋翼直:620mm
2).尾旋翼直径:140mm
3).机身长:610mm
4).全配重量:688g(含电池)
5).无刷电机:WK-WS-26-001
6).无刷调速板:WK-WST-30A
7).遥控器:WK-2801PRO
8).接收器:RX-2801PRO
9).电池规格:11.1V 2200mAh Li-Po
10).陀螺仪:WK-G011
11). 舵机型号:WK-7.6-6
12). 尾舵型号:WK-0902H
1).采用贝尔希拉混合变距结构、CCPM混控系统,能够轻松完成各种特技动作。
2).采用高精密进口单向轴承组成的熄火降落系统,有效保护飞机的飞行安全。
3).采用尾旋翼动力皮带传动结构,调试简单、飞行平稳、噪音低。
4).采用高性能无刷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配合高容量11.1V 2200mAh锂聚合物电池,饱和充电后可稳定飞行8分钟左右。
5).采用2.4G WK-2801PRO遥控器,不仅信号采集更迅速,控制更准确,飞行更安全,同时还能自由设置各种飞行参数,使你的飞行更加随心所欲。华科尔商城买1888,可以么?

楼主:
问题补充

补充问一下,这样买回来的是一堆配件还是装好的整机 啊??

在华科尔官网商城买1888,可以么??

网友:
告诉楼主 华科尔是到手飞的整机,我买过 也是400的型号,也买了一大堆配件,现在都堆在角落。还有,楼主最好查一下配件的价钱吧,对比一下450的吧。如果你钱多那倒无所谓了。新手到中手到老手,都是炸过来的!!!!2801的控倒是不错,我一直在用,就是400遗留下来的,还有陀螺仪:WK-G011也不错,可以用在450上面,锁尾还挺不错的!!!!

网友:
建议不要买,新手用它不合理,你要是想慢慢来,买个LAMA 先试试,你要是想进步快些,就弄个450,配件多,玩的人也多,有问题好整

网友:
这个尺寸的,还是直接450吧;

如果你稀饭小鸡,那只有华XX了。

网友:
买吧,饭总要从第一口吃的

网友:
别到时候有钱买飞机没钱买配件哦

网友:
华JJ漂亮但零件死贵,炸机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