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我的425

楼主(2010-10-01):
在没有说明书下,艰难安装了一天,今天大桨货一到,就马上试飞。

楼主:
450,425

450,425

网友:
看多了宇宙第一的YT的机子,看425的比例,诶,总感觉头太壮了。

网友:
这个头罩颜色不是很好

网友:
恭喜恭喜。。。。。。。应该把配置和装机经验一起分享。。。。。。

楼主:
好赢铂金80,马达AX-550H(好大),JR539,GY520+bls257 ,不想太暴力,飞下航线和简单的3d就可以了,所以搞了这样的配置。原来的罩头太差劲了,所以自己上了点油漆。

网友:
 这飞机你想暴力,机身不行的,玩这机得有点耐心了!!!

网友:
425飞机不错的,够大,够稳,耐炸,成本低。

在使用玻纤桨的前提下,把桨速控制在2800-3000,飞起来就很爽了!

楼主:
回报下,刚刚在小区试飞下,航线没有提,很好飞,够稳定。换了3d油门,急拉螺距时候,bls257锁不够稳,有少少摆尾。尾锁要换了。我相信,倒飞,翻滚等应该没问题的。就是电池贵了点。

网友:
JJ不错,头罩是自己喷打吗?

楼主:
是的,头罩是自己喷的。刚刚出场地大的试了3块电,说下真正感受。用的是力牌20c,2700mA 电池,普通航线6分钟18秒,3.8v。飞了2块3d(只是翻滚,倒飞)3.81-3.83v。航线以上配置足够了,所以我不用多说。3d想暴力就不行,随便滚下,就可以。感觉jr539斜盘力量和速度不够。电调和马达感觉挺暴的。飞机很稳定,460块比什么越的空机强了千万倍,可以说超值。我的桨速,在2600-2630左右,3d油门急拉时候,尾巴会往一边摆,请教老手,是不是我的bls257力量不够,锁不了尾巴,还是原来空机套装的尾桨不合适,要更换?

楼主:
补充下,电池3d,4分18秒,3.81-3.8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头罩是自己喷的。刚刚出场地大的试了3块电,说下真正感受。用的是力牌20c,2700mA 电池,普通航线6分钟18秒,3.8v。飞了2块3d(只是翻滚,倒飞)3.81-3.83v。航线以上配置足够了,所以我不用多说。3d想暴力就不 ...

不应该是257的问题,估计是桨速低了。

我的425桨速2800,我还感觉可以再高些。

网友:
换尾桨,低于2600用79mm的尾桨

网友:
陀螺没调好吧,我用的70mm尾桨,转速2700,锁的很好啊

网友:
除了斜盘舵机和马达。。。其他和我一样~~~~~~~~~~~

网友:
3D这个转速不低了吧?陀螺仪感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