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很笨???

楼主(2010-10-01):
入魔 一个月了 飞了15块电 飞炸了 6副大浆 10副尾浆 一只
舵机
一个尾管 才学会对尾。。。。。。。。。昨天想对头练习的 反过来就不知道 哪边是哪边了

网友A:
要琢磨打舵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打是对的 大反了会怎么样 就是一层窗户纸 呵呵

网友B:
模拟器啊模拟器, 模拟器练基本技术,真机练手感和心理. 可以大大加快技术进度,减少修机时间和配件花费, 更重要的有助于建立信心.

网友C:
不要急啊,并不是能用对尾起飞悬停就是练会了对尾,所谓练会,是形成了条件反射,任何时候,哪怕在突然发生的情况下,你眼睛看到对尾状态悬停的飞机,手就立即控制住他。
我是先练的对尾,再练的其他面,算来有近2000起落了,但感觉对尾太重要了,任何时候,哪怕是手滑了下,飞机姿态乱了,都本能地把飞机向对尾状态转,一旦对尾,1秒内,稳稳悬停。
这种状态,想炸机都难。
你对尾才会,就去对头,再好的脑袋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

网友D:
傻练模拟器 王道啊

网友E:
急不得啊急不得!我三个多月了,还只能对头~~~~

网友F:
我4个月了,对头还不稳。。。。。

网友G:
不笨,我对尾学了3年~ -。-

网友H:
慢慢来被,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I:
多练习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J:
会很容易,熟练或者做到人机合一那是相当的困难。还好我练对尾,对左,对右都没怎么炸过,现在练对头中。我是先在模拟器上练,练熟了再在家里用CB100练,也没问题了,再去外面飞450。目前的损失就是CB100的尾管一根。

网友K:
半年了对头还是不稳,其他面都差不多了

网友L:
楼主先练模拟器就会轻松多了。:loveliness:

网友M:
LZ是米人啊!我练了几个月的模拟器了,才对尾。正准备买个便宜机飞飞呢。
看来LZ情形。继续苦练再考虑买机。

网友N:
直机要慢慢练习的! 急是急不来的!

网友O:
楼主肯定没上模拟器,用模拟器很快的,基本半天就能对尾了。

网友P:
模拟器只能练习反应
反应OK后其实很多东东还是实机才能知道的

网友Q:
模拟器啊模拟器,一定要练习的

网友R:
楼主情况不是最差了。
切身体会,我学习对尾花的时间比你还要长,
前天初学对头又炸掉了,还是要多练

网友S:
LZ貌似没有练模拟器吧??
我练了两个月的模拟器,倒飞悬停什么的都过了,上450,目前还没炸过,正在航线中`````
准备换600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