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首翻成功啦!! 爽飞惨炸.

楼主(2010-10-01):
原计划在首飞一周年纪念日翻的, 但到了外场,气候太爽了,没有一丝风, 胆一壮,翻啦.  向右侧滚翻, 大约12米高. 由于对A123信心不足,所以开翻前,先推油到顶,使机机有一个向上的速度,副乙右侧到底,机机快翻过来时油到底,第一次感受到了负螺距, 继续翻. 直到翻正改正螺距.  机机离地约6/7米, 成功! 太爽了. 随后又翻了四五次, 翻了三块电. 总共十四五次吧.
翻的时候,大桨切风声真是太爽了. 那是悬停和航线根本感觉不到的. 爽!!!
第三块翻下来,检查机机时,发现一个副翼居然偏了个30度, 但奇怪的时,在平行及降落时,一点没感觉异样??? 副乙是比较松, 加了轴承胶都不行, 于是不敢翻了, 就走走航线吧, 没想到还是悲剧了, 在巨大首翻成功的刺激下, 航线走的又快又高, 一转眼就飞出去50米开外,看不清姿态, 撞桥,从20多米高直接掉到水泥地上, 损失惨重. 尾管,大桨,舵机齿,锁尾舵盘裂.碳纤尾拉杆断,大桨平夹球头磨损.主轴,中联.
不过,心情还是很好,哈哈, 大伙国庆爽飞哈.
机机配置: FY 蓝,SG90, XXD2218 ,XXD50A,3SA123, GOTECK9257,GY401

网友:
爽了就好了,恭喜LZ

网友A:
恭喜,非常恭喜,还是很成功的嘛!欢迎进入倒飞世界!会倒飞以后的乐趣比以前要大多了。

炸机不是坏事,每一炸,都会总结出一个深刻的教训,以后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看你的情况,损失也不是特别严重,估计50元之内吧。

共享:我今天早上飞FPV也炸了,呵呵,两只玻纤大桨断;三轴和大齿,还有尾管。回来后总结经验,继续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非常恭喜,还是很成功的嘛!欢迎进入倒飞世界!会倒飞以后的乐趣比以前要大多了。

炸机不是坏事,每一炸,都会总结出一个深刻的教训,以后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看你的情况,损失也不是特别严重,估计50元之 ...
50元还不用,哈哈,NK兄, 你用A123,用多少齿的?? 我4360KV的,配13齿,打算上14齿.用13齿飞,电机,电调都没啥温度的.

网友:
呵呵,恭喜首翻成功,炸炸更健康。

网友:
祝贺!爽了就好!

到现在还不敢贸然翻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元还不用,哈哈,NK兄, 你用A123,用多少齿的?? 我4360KV的,配13齿,打算上14齿.用13齿飞,电机,电调都没啥温度的.

嘿嘿,去年这时候我买了XXD的4380KV,当时是配3S A123+13T齿轮,电调用XXD的50A。翻和倒飞航线够了,但要做TicToc是不行的,太软。
我也试着换过14T,作用不大。那廉价的XXD4380KV,不管13T还是14T,只要连翻两下,大桨转动惯性一消耗完,动力就跟不上了。你刚学翻,就用13T吧,不用换,换了作用也不明显。想爆一点,把3D 2油门曲线调成100-95-90-95-100,比换14T齿有效。
以后练熟了,再换个电机。同是3S A123+2218H方案,AX的4400KV比XXD的4380要暴力一点,但我还是看重AX最新的2221-3700kv,有机会一定上。

网友B:
恭喜,翻和倒的感觉确特刺激。我的双脚直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去年这时候我买了XXD的4380KV,当时是配3S A123+13T齿轮,电调用XXD的50A。翻和倒飞航线够了,但要做TicToc是不行的,太软。
我也试着换过14T,作用不大。那廉价的XXD4380KV,不管13T还是14T,只要连翻两下 ...
多谢多谢!NK兄,你的贴子一直是我的指路明灯啊,包括用辉胜SG90,3SA123的经验, 获益菲浅! AX2218 4200KV 我也有,装在备机上了, 还没调好,感觉温度比XXD低很多.调好了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翻和倒的感觉确特刺激。我的双脚直发抖。
腿倒没抖,就是翻完,心脏快要跳出胸膛了,估计翻的时候都忘了呼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