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A有刷电调是否可以使用11.1v锂电池?

楼主(2010-10-01):
问题如标题,请各位老鸟指教。

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不超过9v的   当然也有12v的有刷电调  价格也要贵一些
一般的9v有刷电调 很多人超压使用过 也不见得一定会烧 但是烧的人也不少
看你权衡了   如果要3s锂电下可靠工作  买12v的那种吧
或者有动手能力  9v的也能改造  看rcfans上面有改造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不超过9v的   当然也有12v的有刷电调  价格也要贵一些
一般的9v有刷电调 很多人超压使用过 也不见得一定会烧 但是烧的人也不少
看你权衡了   如果要3s锂电下可靠工作  买12v的那种吧
或者有动手能 ...

谢谢!

网友:
我帮朋友修好的1:10 大脚车的电调用A123 3S试过没有问题

决定上3S  电压是10.8V   定了电池,但是还是没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