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加工方法能达到的公差等级与标准公差值

楼主(2010-10-01):
常用加工方法能达到的公差等级

公差等级

楼主:
给大家在最近讨论精度的问题上给个参考

网友:
非常好的扫盲资料

楼主:
不好意思,国家标准比较老,还没有加工中心与雕:刻机 这不要怪我

网友A:
请问第二项那个字(王行) 怎样拼音? 偶不懂打: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第二项那个字(王行) 怎样拼音? 偶不懂打:loveliness:

珩磨(hang mo)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国家标准比较老,还没有加工中心与雕:刻机 这不要怪我

偶认为数控部分并不能增加机加工的精度级别,所以,一般加工中心,雕刻机等,精度可以按铣加工论。当然,天价的加工中心,用的是磁悬浮导轨,直线电机,没有丝杆及导轨的接触与震动,那就是另一个级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可是。。。这搜狗拼音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