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有哪些比较轻的微型摄像机

楼主(2010-10-01):
之前买了一架银辉的魔鬼鱼,红外线遥控,推重比过1,动力是6mm空心杯带减速组,桨是小黄蜂那种形状的,整机9g,推力10g,拿在手里动力十足
飞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了,拆出设备一称只有5g,所以打算做一架载重比较好的飞机,带一个小摄像机进行
航拍
请问现在有哪些重量轻、价格低的摄像机?帮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淘宝上搜“迷你DV”,有个江苏的卖家有钥匙扣摄像机,但没有上架,要问他才有。看图片很小,报价150元内置4G存储卡,不过我最终没有买这款,买了另一家70元的DV,重19.2g。想要用5g设备带起的摄像机,怕只有那个钥匙扣摄像机拆开了减重后还有点可能。

网友:
我试过钥匙扣摄像机,装在4#6bell直升机上飞过,不敢去壳,怕把摄像头排线折了,而且里面挺精密的,要是共用一块电池,虽然能减重量,不过对图像肯定有干扰(我没试过,瞎猜的)。去了壳,用热缩管把电路包起来应该可以减重不少。

网友B:
空心杯没戏,要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