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油器锈住了

楼主(2010-10-01):
发动机
长时间不用,化油器的风门转不动了,汽油泡过还是死死的,除锈剂也喷了,用洗涤灵煮管用么?

网友A:
加热下就好了

网友B:
火攻伺候

网友C:
加点润滑油,过会就好了!用WD40也行!

网友D:
WD40洗,不用的锅里面煮一下,完事儿放在煤油里面泡一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吧,
我这边引擎活塞跟缸套卡死用煤油泡一段时间就好了,化油器应该也差不多吧

楼主:
谢谢各位,汽油泡后还是钳子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