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 T37 小飞机 不锁尾 求助

楼主(2010-10-01):
小飞机 摔的 不知道哪坏了。。不锁尾了。。。加速就转。也飞不起来了。谁能帮我一下。告诉我 哪里的问题。能修吗?谢谢了。。。

网友A:
沙发啊啊啊啊

网友B:
至少来点照片啊,你当美加新是亚拓啊.

网友C:
美XX的售后服务点还是挺多的,说明书上有,找个近点的去修修吧。

网友D: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吧。

网友E:
应该是有一层浆叶不转了,烧了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上面的浆转的没有力量。用手很轻松就能按住。

网友E:
检查下电机和链接部分,这种情况99%都是烧了电机,网上有美嘉欣的配件,买个电机装上就好了

网友F:
下面的齿轮拖了 是摔的,拿个小针顶一下 有点小难 我那天修了四五台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