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前辈,450垂直尾翼震动是否正常

楼主(2010-10-01):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刚刚入手了一个YT450sport空机。北田2122*3,GY401+DSW417,飞越电调+430X马达。
新机装好试飞,发现中速时尾垂摆的比较厉害。具体如下:
1.静止——低速       震动忽略不计;
2.低速——中速       尾垂摆动幅度加大
3.中速——中高速     尾垂摆动幅度到达最大,虚影范围3~4mm
4.中高速以后         摆动幅度变小,变成2mm左右。
以上拿在手上观察得出的数据。
看阳台侠的视频尾垂几乎是完全没有虚影的。请教各位前辈,
机机调整好的话,尾垂片是从大桨静止到高速的范围内都完全不震动吗?
如果震动那在什么范围内是合理的呢。
已排除:
大桨,平衡翼,尾翼不平衡,皮带过松或过紧,大桨尾桨过松或过紧,手旋转大桨很顺滑靠惯性可以转好几圈。
以上请教各位。先行谢过。不清楚原因的大侠告诉我自己的飞机是否垂尾有虚影也十分感谢。

网友:
尾垂的刚性比较好的话!  尾垂的震动双影几乎可以看不见!  如你的描述! 感觉震动偏大!  原因多还在平衡。轴承上面。。。!

楼主:
多谢阳台侠指点。我感觉也不正常。刚刚买过一个FN,也是震动大,把全身零件换了个遍,问题依旧。花大本钱搞了一个YT。有所改善,但还是不行。真是头疼。
感觉碳纤的尾垂翼比铝的震动明显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阳台侠指点。我感觉也不正常。刚刚买过一个FN,也是震动大,把全身零件换了个遍,问题依旧。花大本钱搞了一个YT。有所改善,但还是不行。真是头疼。
感觉碳纤的尾垂翼比铝的震动明显多了。
            关键是震动源!!!  比如轴承如何?  FN的所用轴承不太熟悉!

网友A:
有点点振动因该问题不大,就是心理上不爽啊

楼主:
就是找不到源头
看网上以前的帖子,各种震动排除法。大桨(夹),尾桨(夹),平衡翼转动的部分都称重过;
FN的轴承很一般,但亚拓的要好很多。YT大桨靠惯性停下需要很长时间。FN是从低速开始摆动
就像主轴横轴弯曲的现象(把皮带摘掉依然如此)。悬停起来后,机身吊在桨下面左右摇摆。

再不行换套冰人的推力轴承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点振动因该问题不大,就是心理上不爽啊

是的,声音还是听着还凑合。不过,震动对陀螺仪影响挺大,
感度上不去。温漂厉害。

网友:
昨天遇到相同问题,但是换了一个垂直尾翼故障排除。   固朗450c       有高手请说说经验    关注中!

网友:
应该是大浆

网友:
我的塔罗也有这样的问题,已经换了尾部中联,尾轴,皮带,主轴,也是这样的震动~~

在30%油门时虚影大概有5~6MM~~

上到50%油门虚影就变回大概1~2MM了~~

我看看是不是要换个冰人的尾波箱看看~~

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如果是在找不到,也可以用一个办法 盖住,最起码看不到震动心里舒服点~~~~

就是用一个小螺丝和一个螺母 上到尾翼的最下面的那个孔里,震动被压住了。。。。。。。我的就是这样~~~我用的是笨+懒的办法

楼主:
昨天再次折腾,怀疑尾桨双桨,卸下尾桨拿在手里试,竟然发现一点都不振了。
换上一副新尾桨,JJ只有在中速时一小段转速范围内,有很轻微的震动(尾垂虚影<1mm)
高于或低于这个范围都几乎没有——就像阳台侠说的,几乎看不出来。
感谢阳台侠及其他各位模友指教。
唯一一点疑问是,原来尾桨也配平过,没有问题。原来是方头桨,换的是柳叶桨。
不知是否有差别。下次搞个方头的再试一下。

不过,FN的问题就比较诡异了,把尾巴皮带卸下来,换了所有能换得零件(我一起买了两架)都没有一点点改善。低速时是大幅的晃动(不是大桨没甩开,不装大桨也晃,只是没那么剧烈)
中高速是就变成了高频摆动,想跳舞一样。。。。。至今无解(机器是全新一点擦碰都没有)。
不知有没有上海的模友愿意尝试挑战一下“世界医学难题”,本人送货上门

网友:
应该是尾桨的问题吧     我不上尾桨没震动,一上尾桨垂直尾翼就有幅度了   一半高速没有就没事,还有,可以在尾翼的2颗螺丝处加个大点的垫片,这样可以解决一些

网友:
看一段刚摄录的。。。! 小孩帮拍! 手不咋稳! 重点是尾垂部分!

网友B:
看了各位的意见,发现我还有轴承没换过~~幸好买了一套尾波箱轴承备用~~

刚刚换了上去,发现尾垂部分震动几乎没有了~~实在很开心~~不过。。。。

新问题又来了,重新查看全机,发现有左边的机尾支撑杆震动起来了~~

虚影大概有2MM 郁闷啊~~

刚看了阳台大侠那录像,不怎么感觉到震动~~

我开始以为螺丝松了,换了螺丝,重新上过螺丝胶也不行,郁闷了~~

求教啊。。。。

网友:
高转速抖不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阳台侠特地拍视频示范。这回看清了,确实是看不出摆动的。我只敢拿在手里看。在屋子飞的时候不敢看尾垂。。。。。。另外声音很清脆,干净。我的亚拓还好,那架FN飞起来有很刺耳的啸叫声。
应该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各位的意见,发现我还有轴承没换过~~幸好买了一套尾波箱轴承备用~~

刚刚换了上去,发现尾垂部分震动几乎没有了~~实在很开心~~不过。。。。

新问题又来了,重新查看全机,发现有左边的机尾支撑杆震动起来了 ...

如果是碳纤的尾撑,是不是碳纤杆和连接头的胶开了?
如果是铝的一体的,只有一边震,还真是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阳台侠特地拍视频示范。这回看清了,确实是看不出摆动的。我只敢拿在手里看。在屋子飞的时候不敢看尾垂。。。。。。另外声音很清脆,干净。我的亚拓还好,那架FN飞起来有很刺耳的啸叫声。
应该是轴承的问题。
          哈哈! 不客气!   转动的顺滑。轴承的润滑保养,更换。 的确很重要!

网友:
FN尾巴高频震动~请把碳纤尾杆换成铝管再试~

网友D:
LZ可以详细调整下大桨跟尾桨动静平衡啊,还有轴承有无损坏,安装有无异常

有点震动很正常,尾桨可是有8000多转那,一点震动还没有不太正常

网友:
尾桨夹的轴承有虚位,也是会有很大的问题,我遇到过,换了尾桨夹得轴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可以详细调整下大桨跟尾桨动静平衡啊,还有轴承有无损坏,安装有无异常

有点震动很正常,尾桨可是有8000多转那,一点震动还没有不太正常

尾桨3D时,450,500机轻松上万转的

楼主:
我感觉YT就是尾桨平衡的问题。昨天试着在一片尾桨上贴一小条(2*10mm左右)的胶带,
转起来尾巴剧烈震动。看来哪怕0甚至0.01g的重量差,都会在上万转的高速旋转中被放大。

可惜,我的FN不是尾巴的问题。因为把皮带摘了。对震动,应该说是晃动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