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A123跑电船

楼主(2010-10-01):
用6SA123跑电O,跑完
电池
最高的温度在55度,属于正常吗?请老手指教

网友A:
听说跑船对电池的要求最高啊

网友B:
我锂电跑完也有50°以上了

网友C:
我跑完后所有电池都很烫啊,会不会炸啊

网友D:
什么配置啊?

楼主:
我的配置是70CM的电O。电镀版的船体,飞高相当于3650型号的电机KV大概在2500.电调是好盈90A龙王系列的,桨是35MM的铜桨。用3S和4S锂聚合物电池跑都是温温的,聚合物电池放电都在25C,容量在2200-4000毫安不等

网友E:
用6S可能转速高了吧
五万多的转速啊

楼主:
是6S的A123,没敢上6S的锂电哦,用A123也是因为想买5S的锂电才去试验下的。速度是明显起来了,全速跑的

网友F:
我的6S1P A123跑船,全速下来,温度40多吧。

网友G:
A123跑完就是温度很高的!放新不回爆!我的温度比你高很多手都拿不住...............

网友F:
我的也试过手拿不住的时候,结果是有一粒电池跑到0V了,爆了!

楼主:
继续体验,散装和包装好的都用过了。现在去买那种2S22P的A123的拆机货组合了,用了再和大家说

网友F:
是不是搞错了?22P?

楼主:
没有啊,是电动工具里的那种A123电池,一组22个的,我整组买来拆,那22个电池应该新旧差不多的。有电池架,22个点焊在一起的。买了6组锂聚合物了,不敢再买了,以后不用的时候充电放电保存都要麻烦死的。所以想搞些A123组合用,前期买了18个已经报废1个,继续买继续体验中

楼主:
是我弄错了,应该是2P11S的组合A123

网友F:
11S,你的电压超高哦!是什么船,这么多电池,重量也不小啊!11S2P,即22*75克=1650克。

网友H:
卖几钱的2P11S

楼主:
我是整组买来重新拆了分组,组合成6S1P 的。一组包邮350.原来买的散的和包装好的平衡性都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