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掉了 旋翼头中联以上部分飞走了 ~~炸机

楼主(2010-10-01):
入魔4个月~~~~ 最大的炸鸡原因-------机械故障
今天 爽飞了4组
电池
后 没仔细检查飞机~~ 当飞第五组电池后~~ 异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飞机离开地面0.5米的时候 半个旋翼头飞走了 炸机~~~~~~~~~
大家要注意锁主轴的螺丝啊 ~~~每次飞的时候检查下 螺丝松了没 ~~~
上一次 差点炸鸡 当要降落的时候 尾撑的螺丝松掉了 ~~~~~
飞行前务必检查飞机的所以螺丝

网友A:
每换只电池就检查一下。

网友B:
原帖由
天空125
于 2010-10-1 20:32 发表
每换只电池就检查一下。
  ,每块电都检查所有的螺丝,电气插接线.

网友C:
从来不检查,PRO旋翼头上飞掉一颗轴承三颗螺丝照样翻的飘过:loveliness:

网友D:
LS是神仙。。。。

楼主:
原帖由
天空125
于 2010-10-1 20:32 发表
每换只电池就检查一下。
每次飞之前都会检查 但是不会每次起飞前检查
第二天要飞了 晚上都会在家里检查好飞机所有螺丝 电池都充满

网友E:
我前面十几次起落,每次降落后都要认真检查螺丝,没有发现有螺丝松的现象。
后来就不太检查了,看来还是不能麻痹大意。

网友F:
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啊

楼主:
今天维修情况 中联损坏 ~~ 十字盘导轨损坏~~~ 哎 ~~~

网友G:
今天尾中联顶丝松了,锁位怪怪的,结果可想而之

网友G:
是昨天了,哈哈

网友:
是整个旋头飞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