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能不能用手机电池改装?

楼主(2010-10-01):
电池能不能用手机锂电池改装?
手机锂电池好像很便宜,到处都可以配到

网友:
放电不够

网友:
能!但得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以。
因为,
手机里的电池绝大多数是锂离子电池,其制造工艺和所具的特性决定了不能超过3C(极限在6C以下)放电。
这样换算出来,一块2000mAh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不允许超过6A(极限时为12A)。
这类电池与大伙们常用的锂聚电池的放电特性截然不同。
所以,
这类电池不能应用于大多数的模型中。

于是,
个别的慢速游船、慢速玩具车、微型(耗电极小)航空模型才能安全地使用。

总之,模型的最大耗电电流必须符合电池所允许的输出值内才可以。

网友:
想损失更多就尽情使用吧!~

网友:
其实算下来按容量手机电池其实不便宜。

网友:
还是黑哥有文化

网友:
我用山宰手机的两块电池改了块电池 用于自己做的EPP330上 飞航线 偶尔做点动作 感觉还可以 玩了个多月了没点问题 只有点重 但不影响 毕竟是2200的 手机坏了 电池还是不能浪费了 呵呵

网友:
你的手机电池会死的很惨

网友A:
用一个很实用的比喻,一个男人配一个女人你可以搞定,如果配20个女人你会死得很惨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很实用的比喻,一个男人配一个女人你可以搞定,如果配20个女人你会死得很惨
而这20个女人年龄都超过了60岁的,那结果就更加是惨不忍睹!!!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组成高压的用就不需要大电流了,比如此450用组成9S什么的........

网友:
改成控电应该可以,动力电就勉强了。

网友:
曾见过一帖 卖家卖500电直的电池 买家不由分说买回来跑船。第一次就报销了!

此案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