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控电压低于10V就会失控

楼主(2010-10-01):
用DSX7控的朋友来帮忙看看
       入手快一年的DSX7控有过几次失控记录但当时没太注意控的电压,总以为是电调保护,前两个月的时候打开遥控就会提示油门锁定

报警,扳动油门锁定控制问题依然存在,油门时有时无送去航模店也弄不清是什么问题,在那边测试了几天后又说没问题了就拿了回来,

最近一个时期因为这个原因比较少玩而且每次玩的时候都会注意看下控的电压,前天打开控后见电压10.2V就拿着机子出去玩,飞到第3个

电的过程中机机突然下坠,电机声音都没了就要坠地瞬间,电机又恢复转动没摔到,落地后推油门时有时无,意识到失控问题又在出现,

这次记的看了下电压是9.8,想想这段时间虽然飞的少但也没有这个情况发生怀疑和控的电压有关,回家充电今天飞6个电没有发生情况

这个控的最低电压因该低于9V才会报警提示的吧?有经验的兄弟给看看啥问题。谢谢了

网友:
我的有3,4次电压到9.7- 9.8 (飞前未冲满, 且外场飞行时间过长), 至今还未发生过失控现象. 不过一般都尽量在10v以上使用.

楼主:
我之前都是电话差不多到9V的时候才充电。

网友:
检查电调和电机的香蕉头是否虚焊。

网友:
自从换了3S锂控电,遥控电压从来不低于11.1V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已经换过3个了

楼主:
电压高于11.1V也可以的么?

网友:
用的是狸电?

网友:
碳纤机身没有接地问题导致失控?

网友:
11V比较稳当

网友:
我用到过低电压告警都没问题呀。当然大多是时候都是10V以上

网友:
那要注意控电了~~~~~~~~~~~~

网友:
我经常用到电压报警,也没问题啊

楼主:
多谢各位的提示,还会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