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的震动马达的利用问题,能不能给些建议

楼主(2010-10-01):
超小型的马达,居然能震得手机在桌面上跳动。我想这功率怎么说也不会小了,能不能利用下,不能浪费了。

网友:
那是因为有偏心轮才跳的

网友:
装在260A上当尾桨马达

网友:
我拆过一个。空心电机

楼主:
空心电机什么意思?里面没有线圈的吗?

网友:
额。。。。
刚好我是做手机行业的。。。
我所知道的手机马达现在有2种
一种是圆型的,前头有个半圆型的摆垂
所以转动的时候就产生了振动

另一种是扁圆型的
像感冒药片一样
没拆过,不过估计原理差不多

工作电压等于手机电池电压  3.9V左右
转速看电机绕的线而定了
我们的手机马达好像是15000转/正负2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震蛋器,蛋疼时候用
这想法不错·····

楼主:
有线圈的吗?不是说是空心电机的吗?这个振动是由于偏心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现在我想知道的不过是扭矩和功率,还有里面的结构

网友:
。。。。
没线圈怎么可能会转动呢?
肯定有的啊
只是电机那么小,不好拆
改天我拆个玩玩
反正我厂里大把的

网友:
拆了就坏了。基本一次性的、
没有啥新奇的、

网友:
做跳蛋不错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