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00机十字盘用HS-85GM装不上去了,求教了!

楼主(2010-10-01):
我上图帮看看这个怎么装才牢固

网友:
这个舵机该不会跟INO LAB的260mg一样大小吧?莫非又能装到pro里面?

lz这个舵机装500貌似要装一个转接片的。

网友:
需要另卖陀机安装片。。

网友:
YT机子都带这垫片的,如果没有可以单买,我的250MG也是这样,装上以后很牢靠

网友:
CF和GF都带,ESP是没带的
需要另购。
亚拓,菲耐,ALZ都有。

网友:
有一包舵机安装垫片,85尺寸跟260MG一样的吧,

楼主:
那舵安装片在那里能买到?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没搜到

网友:
飞越就有

网友:
85MG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我的ESP就是从ALZ买的舵机片才能安装LAB251的。不过就是舵片稍为偏厚,需要一点加工。

网友:
明显地是舵机尺寸小了

网友:
用安装片装,500用260舵机也是这样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