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机入门?

楼主(2010-10-02):
本人新手想入门电直,不知道选哪款好,求老鸟推荐款,具体到型号,牌子

有没有上海浦东的老鸟,新鸟啊,有空玩的时候带带我啊。

楼主:
对了,最好能玩3d,RTF的2000左右的预算。

网友:
你研究下4G6S和120D02
如果你是新手,别想用一架直升机练出3D来,当然,入手3D机是应该的。

网友:
如果是纯新手的话还是从LAMA开始练起吧。。配合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最好能玩3d,RTF的2000左右的预算。

这个预算也只能买个RTF和模拟器了。

建议在可靠点的实体店买,一来有组织可活动交魔友;二来可以帮调修机。

网友:
要买3D用的450电直+零件+工具+模拟器,建议楼主把预算增加至最少3000元,
再上淘宝搜一下山寨套装机。
也可考虑香港固朗KDS450C套装机约1900元。
最好有老乌带,可买山察450Sport空机自配电子件+2801Pro控。:loveliness:

网友(2010-11-18):
起点真高啊

我只能佩服了

网友:
我就是纯新手,四通的都没玩过,不过太喜欢了,直接入了YT450SPORT,不过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