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号召,低碳环保,用矿泉水瓶做机身,酱油瓶做机仓盖的飞机~

楼主(2010-10-02):
响应号召,低碳环保,用生活中的废弃物,打造环保型飞机,因无门无派,暂且命名为AK-48.
废话少说,去图~

机身用155ml矿泉水瓶两个

机身用155ml矿泉水瓶两个

两个瓶的瓶底对瓶底用泡沫胶粘牢,最好对准瓶身的工艺缝,以便画出中心线。

两个瓶的瓶底对瓶底用泡沫胶粘牢,最好对准瓶身的工艺缝,以便画出中心线。

在机尾处用刀开出5mm宽的缝以便插入垂尾。

在机尾处用刀开出5mm宽的缝以便插入垂尾。

平尾的安装

平尾的安装

楼主:
AK48的制作过程

AK48的制作过程

不同的电机安装在不同的瓶盖上,可随时更换。

不同的电机安装在不同的瓶盖上,可随时更换。

电机装上后的情形

电机装上后的情形

可拆卸机翼部分的制作

可拆卸机翼部分的制作

用于加固瓶身的KT板

用于加固瓶身的KT板

用环氧树脂粘牢2mm夹板及KT板

用环氧树脂粘牢2mm夹板及KT板

机翼部分也一样

机翼部分也一样

装好后的机尾部分

装好后的机尾部分

装好后的可拆卸机翼部分

装好后的可拆卸机翼部分

整机机翼主体安装完毕

整机机翼主体安装完毕

机腹部分的加固,用两快2mm夹板垂直粘在可拆卸机翼的水平板上.而且还当机仓用

机腹部分的加固,用两快2mm夹板垂直粘在可拆卸机翼的水平板上.而且还当机仓用

网友:
支持低碳~等待试飞报告~顶~

楼主:
AK48的制作过程

AK48的制作过程
试飞视频

可试飞了,试飞成功再继续余下的工作

可试飞了,试飞成功再继续余下的工作

楼主:
AK48的制作过程

试飞很成功,飞机很好飞,继续干~

电池是从这里装入的

电池是从这里装入的

飞机拆卸后的情形

飞机拆卸后的情形

坐仓盖的制作材料

坐仓盖的制作材料

裁下的半截坐仓盖

裁下的半截坐仓盖

另一半裁好后对接

另一半裁好后对接

飞机前轮用3mm碳纤杆做

飞机前轮用3mm碳纤杆做

后轮(转向)的制作

后轮(转向)的制作

用3mm的碳纤管粘在垂尾的KT板及瓶身上

用3mm的碳纤管粘在垂尾的KT板及瓶身上

用1.5mm钢线做轮的轴及与垂尾的连接

用1.5mm钢线做轮的轴及与垂尾的连接

楼主:
AK48的制作过程

AK48的制作过程

前轮的固定也是用环氧树脂粘牢

前轮的固定也是用环氧树脂粘牢

转向舵机的安装

转向舵机的安装

前轮

前轮

为提升升力,加了翼型

为提升升力,加了翼型

可随时更换的动力

可随时更换的动力

涂妆后

涂妆后

AK48下线了。

AK48下线了。

网友:
正啊只鸡鸡! !成仔

网友:
很黄很强大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为何机翼没有翼型也能提供升力呢?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监定完毕!!!!顶你!!!!

楼主:
没有翼型的翼要产生升力,就必须有一定的迎角,迎角越大,升力就越大,你可做这样的实验,你开车或坐车的时后,把手伸出窗外(在安全的前提下)手掌伸直,当手掌水时手是不动的,当你的手向上时,就感觉手往上升,当手向下时,就感觉手往下降。

网友:
很黄很暴力。主要是还很环保~~~

网友:
顶,终于知道尾轮怎么加强了,感谢!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买了酱油倒了 拿瓶子做 确实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应该是靠尾翼向上的升力维持的,就是把尾翼微调向上。

网友:
很有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