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的问题,急等解决

楼主(2010-10-02):
我的su27配的是2208kv2400  +3s2200电池+5030的桨,推力太小,全油门都飞不起来为什么?

网友:
你的飞机翼展多大,有多重,桨装反没有?

楼主:
就是这款,桨肯定没有装反

网友A:
这几我也有一架,350多克算重的了,2208 2400kv力小了一点,我用2212 2200kv 配6×5桨爽飞了。

网友:
电池重,你这种电机似乎应该用 11.1V 1100mAh的电池吧? 你如果想用这个电池,恐怕就要换电机了。

另外你的电池放电够不?

我也是新手,固定翼学习中。

网友:
换个2212 2200KV试试,老暴力了。用大浆两边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我也有一架,350多克算重的了,2208 2400kv力小了一点,我用2212 2200kv 配6×5桨爽飞了。

350克的飞机你非要800克的拉力?而且还非要用小桨高转速来实现?无语中。

网友:
电池太重,减,桨小,加

网友:
电池太重了。
我的是2208-kv2600,配5寸浆,1200mAH 的3S电池,全重350-400克之间(主要是加装起落架与否)
动力可达到450克推力,已经飞的很好了。

其实你自己可以实地测试一下不同的5寸、6寸桨的效果,再装机。我就是比较过几只不同的5、6寸桨后确定动力方案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6478
如果动力没问题,则需要检查推力线、舵面和重心设置等,祝你早日爽飞。

网友:
````````

这飞机很好飞的```我用2212KV2600配6X5E的浆``推中比过1:1有多了``很好飞
快慢都可以``这飞机太爱他了```
你检查下你的推力线有没问题``````

网友:
 头罩反了,大奔而头.

网友:
觉得这美女,很稳,线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