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车床上安装简易的铣床

楼主(2010-10-02):
有了车床还想在上面加一个铣床,请问需要再加什么设备啊,自己做的也可以啊

网友:
有车床铣夹具卖,装在小拖板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车床还想在上面加一个铣床,请问需要再加什么设备啊,自己做的也可以啊

再败台铣床,直接搭个架子,装铣床放上面,车床放下面。

网友:
建议放弃组合的想法 我原来就是这么想的
你可以搜下  迷你魔 这是最典型的组合机床

网友:
so easy,弄个快动平口钳,夹在刀架上,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