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买的小台钻

楼主(2010-10-02):
昨天伴晚买的二手小台钻老板要价150元通电电机嗡嗡响转我分柝是电容问题又砍20元130无拿下

但电容坏了8uf400伏用15uf电容替代行吗

但电容坏了8uf400伏用15uf电容替代行吗

网友:
电容要按8uf,不然运行起来发热严重.130很值,照大图看看,什么年代的货?老货的话更值了.

网友:
看样子是金鼎的,我手里有一个新的,09年300个大米卖的,比一般的这类小台钻要好一些

楼主:
刚才买电容去了没有8uf10uf行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10的可以用,不过发热量大些。不要连续工作时间太长可以的。

楼主:
改装铣床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与我用的那台一样!
将其放倒(横卧),当简易车床使,DIY一些简单的轴套、球形万向节什么的……

网友:
出口德国的

网友:
用两个15的串起来好用

网友:
上洗衣机拆

网友(2010-11-27):
用两个4uF的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
8UF的电容你去找修理洗衣机的地方或问洗衣机维修点买。应该有

网友:
这个我今天在废品站看到两个一个没电机和皮带轮

网友:
这台钻质量差,没什么用!!

网友A:
机器上都是外文...
另外,好奇楼主用的什么输入法,怎么会打出“130无拿下”捏??

网友:
轻型台钻一般使用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上都是外文...
另外,好奇楼主用的什么输入法,怎么会打出“130无拿下”捏??

楼主用的是五笔输入法,应该是“130元拿下”,
其中“元”应该是“FQB”,楼主打成“FQ”就完事儿,所以“无”打成了“无”。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犯了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