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dsx7的问题,是不是控坏了?才买的呀!

楼主(2010-10-02):
设置什么都正确,就是升降舵。我向前推左边摇杆(右手油门),飞机向前倾斜的姿态特变严重(不是舵量的问题)。我往后推摇杆,飞机正常。把对应通道反向后。往后推杆,急剧后仰。往前,正常。打开通道状态显示器,推动此杆,那个黄条条是一段一段跳跃的,但是只有50%行程以上是这样(通道反向后50%以下都是这样)。其他的杆都是正常均匀变化。在飞真机的时候不会有这个现象。狗也换了个还是没有解决。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有没在模拟器里面校正摇杆那

网友B:
把舵机行程从120度改成90度就可以了,模拟器里是不支持120度的。

网友C:
十字盘改成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