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T板SU-37的重心在那?附图纸

楼主(2010-10-02):
原文如下:有哪位高手能翻译出重心位置在那?谢谢

Wing span
72 cm (28 inches)
Length
103 cm (41 inches)
CoG location
10 cm (4 inches) behind the point where the trailing edge of the canards meet the fuselage
Propeller slot
Fits propellers with a maximum diameter of 6 inches

图纸:

网友:
Wing span  / 翼展
72 cm (28 inches) / 72厘米(28英寸)
Length     /  长度
103 cm (41 inches)  / 103厘米(41英寸)
CoG location     /重心
10 cm (4 inches) behind the point where the trailing edge of the canards meet the fuselage  /  在飞机机翼后缘与机身结合处10厘米位置(4英寸)
Propeller slot     / 螺旋桨槽
Fits propellers with a maximum diameter of 6 inches /  最大能安装直径为6英寸的螺旋桨

网友:
顺便问下,这机能飞么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翻译,这机我已经做好,试飞时没找对重心,四分之三油门直冲天际,还好收油后掉麦草堆里了,没炸,调整好重心后继续飞

网友:
祝楼主飞好,引用教材若干字,共同学习:
“掌握模型飞机重心的变化的意义:
       模型飞机的初学者都是从模型店购买练习机学习飞行,有的店家可以帮忙组装,但大多由爱好者在家自行组装。组装完成后试飞,一般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飞机头轻,升降舵必须微调成降舵,机体才能保持平飞。二、飞机头重,升降舵必须微调成升舵,机体才保持平飞,并且伴随机头难以拉起和起飞距离加大、降落速度过大的现象。--这两种情况对老手来说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初学者并不了解飞机重心的重要性,一味按照说明书拼装组合,往往在试飞的时候发生异常,不能及时修正舵面而坠机。因此掌握飞机重心变化对初学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学会模型飞机重心的调整:
       一般的教练机套件说明书里都会标明该机型重心的所在。重心多落在翼弦三分之一处,而教练机一般使用克拉克Y型翼型,这种翼型为最普通且最可靠的翼切面,属于高升力中等速度也是高阻力翼型,若是依照翼弦前三分之一处重心实际飞行多会产生机头偏轻的现象,但这种微小的差距并不是不可以飞行,只是如果你想要飞得更顺手的话你可以尝试将重心稍微前移(可以把接受或动力电池前移),你将会发现飞机起飞降落及空中动作更容易掌握,飞机会比较听话。
有关影响重心变化的若干因素:
一、水平安定面对重心的影响:
基本上当我们计算飞机升力负荷时,是包含了主翼和水平安定面的总面积,换句话说,水平安定面就是一个小主翼,它除了提供水平安定作用外也提供少许升力,它的这些升力直接影响了全机重力的所在,影响结果是:小安定面形成重心前移,相反大的水平安定面则形成重心后移。
飞机模型翼型切面大致分三类,低速、中速、高速三种。此三种由于性能特性各不相同,因此在重心位置上各有差异:
一、单翼面:低速--重心在前缘50%后
二、克拉克Y型:中速--重心在前缘30%-33%
三、半对称或全对称:中或高速--重心在前缘27%-30%
四、流线薄翼型:高速--重心在前缘25%-30%
爱好者在选取重心位置的时候可以参考机型所带翼型来决定。
攻角对重心的影响
攻角是使主翼产生升力的设计,对重心影响如下:
攻角大--重心前移
攻角小--重心后移
原则上我们宁取小攻角而不采取大攻角。
翼外形的影响:
各类型飞机模型因为飞行的目的不同,主翼外型也有所不同,因此也形成了重心不同:
一、基本矩形翼:重心在距前缘30%为准,适合中速机型,若用于低速机型,则重心后移。
二、对称形梯形翼:重心与矩形翼相同,适合中速机型
三、抛物线翼型:重心在前缘后33%,适合仿古中速机型。
四、后掠翼:视后掠角大小而定,后掠角越大,重心越后移,反之向前,适合高速机型。
五、前掠翼:视前掠角大小而定,前掠角越大,重心越往前移,反之向后,适合高速机型。
六、串型翼:仅适合低速机型,重心在前主翼后缘至后主翼前缘四分之一处。
七、尾前式:重心在后主翼前缘至前小翼后缘后的三分之一处,适合中高速机型
八、无尾盘型翼:重心在翼弦前四分之一处,适合低速机型
九、无尾三角翼:视后掠角大小而定,重心通常在前缘五分之三至二分之一处,适合中高速机型
十、飞翼式:视翼型种类而定,正长方形者重心靠前缘,前缘有后掠角者在距正中央前缘约30%--40%。前后缘均有后掠角的可参照后掠翼求出重心,前掠角者,可参照前掠翼求出重心,适合中高速机型。
十一、飞机模型板状翼:多为正方型或长方型,重心在前缘约六分之一处,适合低速机型
       综合以上要点,我们了解模型飞机的重心变化相当复杂,它将受机型、翼型、翼切面、攻角(迎角)等相互牵制影响,因此在自行设计机型时,应该考虑重心位置。而决定重心时无把握,不妨把机头略重点,切记不可机头过轻,否则试飞时不仅不好修正,还可能会有危险状况发生。”

网友:
尽力而为,贴上来看看

楼主:
SU-37 F-22 Mig-29 F-18 F-16 KT机图纸,多种页面尺寸,更新重心位置(E文)
感谢,又学习了不少知识,上面的链接就是我以前发的帖子,就是E文不好,翻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