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优化组合,攒汽油机

楼主(2010-10-02):
目前市面上的26CC汽油机比较主流的有小松和RCMK。
小松倒是价廉物美,但确是侧排气,在船上使用有诸多不便。RCMK有直排的,零件也跟小松通用,但我们这有两个炸缸的,且价格也比小松贵不少,所以也没有考虑。
现在的做法是:选用小松的中缸,小松款的曲轴,RCMK的直排活塞,小松的活塞环,CNC机匣,小松化油器+进气喇叭口,TFL水冷套。
目前还没有完工,点火系统和飞轮正在考虑中。

目前的整体效果

目前的整体效果

网友:
沙发,看起来很帅

网友A:
首先赞一个机匣做得漂亮,不过我认为除了固定方式跟RcMK有所不同外,这样重新锣一个这样的机匣作用不太大.倒不如用完厂的好了。

网友B:
介绍下价格及使用成本的问题吧,给我扫扫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赞一个机匣做得漂亮,不过我认为除了固定方式跟RcMK有所不同外,这样重新锣一个这样的机匣作用不太大.倒不如用完厂的好了。

可惜RCMK没有单独的下机匣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下价格及使用成本的问题吧,给我扫扫盲。

大概在2000左右,目前还有飞轮和点火系统还没到位。但比起我们云南队的直排汽油机的用法大概便宜接近一千。

网友:
取长补短

网友:
很漂亮的cnc机夹,
tfl的水冷套也漂亮,哪里有卖呀?

网友C:
磁电机是不是像cmb的方式搞呀

网友A:
老贾这么有雄心倒不如中缸也自己做好了,反正小松和RCMK都是活塞配气进气角受到严重制约。有心做就做旋转阀配气。

网友:
老贾,好东西,定型后记得送个机盒给我。

网友:
这种技术性这么强的帖子我也就膜拜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贾这么有雄心倒不如中缸也自己做好了,反正小松和RCMK都是活塞配气进气角受到严重制约。有心做就做旋转阀配气。

旋转阀配气?那是CMB那些大厂搞的,我只是用现成的东西玩玩而已。
从我们这其他玩汽油机的了解到:小松的中缸质量是比较好的,所以当然要选择小松的中缸。自己做中缸?没那条件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电机是不是像cmb的方式搞呀

点火准备用CDI

网友:
这台发动机装V艇还是O艇啊?

网友:
点火系统可以用小绵羊改装用的电球啊,转速能上到一万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火准备用CDI
 中文含义:电容二极管点火
  缩写于英文:Condenser Diode Ignite
CDI采用电容器和可控硅二极管电路形式代替触点开关等机械形式,即无触点点火。
  工作过程:

  当发动机运转起来,磁电机也随之转动产生电流,电流通过硅 二极管整流向电容器充电,此时可控硅处于截止状态,电流无法通过可控硅。当脉冲转子转到点火位置时,脉冲发生器发出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加在可控硅的控制极上,触发可控硅导通,于是电容器的电能通过可控硅进入点火线圈。当脉冲转子转过点火位置时,脉冲发生器停止发出电信号,可控硅立即截止,点火线圈的电流被断开,这时点火线圈就会立即产生自耦高压电,使火花塞迸发火花点火。如此反复循环,就能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
  CDI实际上是将磁电机的结构简单化,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点火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A:
问题是CDI须另配电源组合在一起重量上并不比磁电机轻。至于23楼所说绵羊仔既点火更不可取,华盛机点火都可超过17000r/min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CDI须另配电源组合在一起重量上并不比磁电机轻。至于23楼所说绵羊仔既点火更不可取,华盛机点火都可超过17000r/min啦!

问题是CDI的点火和电源可以放在船的左侧做配重。可以消化掉

网友A:
看来这发动机是装到FSRV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发动机是装到FSRV上。

是的,现在我们玩船时大船比较多,我的3.5在里面很受气的。所以想搞一条汽油 V一起玩

网友:
玩大船是另一种不同感受,而且汽油机作为大船动力是个趋势。你在广东海模分站赛上应看得出甲醇机已不占多大优势。

楼主:
CDI和配套的转速表已经买到,等到了后就可以确定飞轮的尺寸和霍尔感应器的支架形状和尺寸了。等待中

网友:
加油! 成功后成套批量生产
让我们见识下真正的国产强机

网友D:
老贾,挂掉的两台RCMK是不是也是装V后跑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贾,挂掉的两台RCMK是不是也是装V后跑烂的?

两台都是V艇用的

网友D:
貌似RCMK不对V的胃口,我都听说好几出类似悲剧了。
还好我的是装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RCMK不对V的胃口,我都听说好几出类似悲剧了。
还好我的是装O。

在同级别的V、O、H中,V艇的负荷确实大,船重,载油多。不过也是最具对抗性的。

楼主(2010-11-13):
今天终于让发动机响起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RCMK不对V的胃口,我都听说好几出类似悲剧了。
还好我的是装O。

我只是引用一下,没其意思。
好不好只是看乍样使用,
我们这边有8个人玩RCMK,10多台船装RCMK,装V装O都有。楼上的玩船仔09年得V级全国冠军,今年体育大会亚冠军用的也是RCMK。
09年广东积分赛全年总积分第一第二都是用RCMK。包括O与V。
良哥更有一奇迹就是他在广东积分赛上有一次以一台发动机跑二个项目V与O,而且都是跑完全场。
去年云南赛O与V的第一也是用RCMK。
今年我在云南是以排位第二进入决赛,我用的也是RCMK,只比赵老师的15慢,只是决赛时因背光看不清而与队友撞船。
我说了这些不是说RCMK就很强,但用法不同,有不同效果,
至于说的爆缸,我玩了二年了,到目前还没有过,我亲眼见到的的小松,华盛等也有爆缸现象。CMB我也听到好多出问题的。
说明这么多,我不是评价那个品牌好而环,只是使用上调整上,
转速高了磨损就多了,看看甲醇机就明白,F1够快吧,也会有出问题。

楼主:
全备图片来了 今天启动时用的是平时最强力的一个起动机,启动这个八国联军(朋友给我这台DYI机器取的名字)还是稍显吃力。或许是新机器缸压比较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旋转阀配气?那是CMB那些大厂搞的,我只是用现成的东西玩玩而已。
从我们这其他玩汽油机的了解到:小松的中缸质量是比较好的,所以当然要选择小松的中缸。自己做中缸?没那条件和技术。

旋转阀配气是不是和转子发动机有关?
老贾,麻烦帮忙我扫扫盲

网友C:
贾版,这个要装硬轴是吗?
还搞了联轴器缓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引用一下,没其意思。
好不好只是看乍样使用,
我们这边有8个人玩RCMK,10多台船装RCMK,装V装O都有。楼上的玩船仔09年得V级全国冠军,今年体育大会亚冠军用的也是RCMK。
09年广东积分赛全年总积分第一第 ...

炸缸,我想是RCMK中缸能改动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缘故吧,水冷套和缸体的结合部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旋转阀配气是不是和转子发动机有关?
老贾,麻烦帮忙我扫扫盲

旋转阀配气和转子发动机没有关系。只是两行程发动机的一种进气方式。进气角度可以做到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贾版,这个要装硬轴是吗?
还搞了联轴器缓冲呀

是的,准备是用在V艇上的。这么轻巧的发动机用在虾艇上应该也不错

网友G:
看到发动机就茫然
要不贾版就把这个帖子变扫盲贴吧
每个零件都拆开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发动机就茫然
要不贾版就把这个帖子变扫盲贴吧
每个零件都拆开讲解

主要是自娱自乐 ,现在只是响了一下,等下次借个船装上去实际磨车,跑过以后才知道效果好不好。因为手头不宽裕,配件都没敢买好的,实在不好意思拆开献丑 还有捣鼓的时候比较投入,想不起来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自娱自乐 ,现在只是响了一下,等下次借个船装上去实际磨车,跑过以后才知道效果好不好。因为手头不宽裕,配件都没敢买好的,实在不好意思拆开献丑 还有捣鼓的时候比较投入,想不起来拍照片:em1 ...

是不是云南比赛时请客请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阀配气和转子发动机没有关系。只是两行程发动机的一种进气方式。进气角度可以做到不对称

谢谢老贾
我家里那台古董5CC的看来就是了(一个后进气的机器)排气可前后换的(忘记拿机器的时候是前排还是后排来者了),在曲轴后面与进气口之间的应该就是旋转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有同步精確的可变点火時間。結果会令人失望的。

这个CDI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CDI,目前只是试车成功,已经准备好了各种转接零件,等装到其它船上实际使用看看效果好了再做下一步打算。

网友:
好啊 英哥帮我们扫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高壓裝船体以發动機分离,有什么好处

楼主:
昨晚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装上船了,等待周末下水。
主要是尺寸和RCMK不同,装起来比较费事 跟15的尺寸倒是差不多,但供油系统没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惜RCMK没有单独的下机匣卖。

有呀!先才卖五百文左右,算下成本,自己做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呀!先才卖五百文左右,算下成本,自己做更贵

但CNC机匣的材质跟RCMK的铸件肯定不一样: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CNC机匣的材质跟RCMK的铸件肯定不一样:loveliness:

我们都有两台,RCMK出的CNC机匣,用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分别,后来还是用回铸件,
因为是大批量生产,轴承位很准,轴承位是负0.01mm,加温放轴承的。自己加工,难度就在这里!

网友:
其实,汽油机还有,很大很大的提升空间!现在就要看谁先做出来啦

楼主:
昨天终于装船下水了,从目前来看,总体还是成功的。发动机启动容易,工作稳定。

跑完后拆下来的全貌

跑完后拆下来的全貌

网友:
LZ速度多少?

楼主:
缸体活塞都没改过,谈不上速度,主要是验证CDI能否适应船机的工作

网友J:
老贾:
   为何不用小松原来的磁力线圈点火呢?只要把磁力盘上的定位槽转90度,重新割条定位槽。把点火线圈装在机甲的侧面,就能解决了。CDI未必适合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贾:
   为何不用小松原来的磁力线圈点火呢?只要把磁力盘上的定位槽转90度,重新割条定位槽。把点火线圈装在机甲的侧面,就能解决了。CDI未必适合船用

我用的这个CDI是专门为船设计的,目前用下来还可以。

网友I:
现在是多少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是多少转速?

现在用的这个转速表显示的不是很准确。作者已经改进了新的转速表,等我新船试了

楼主(2011-01-25):
攒的发动机已经在新船上成功使用。http://player.ku6.com/refer/T-Xzh0LqiY3gf8Zl==.html

楼主(2011-05-13):
引用 网友K:
混血啊,呵呵

相当的混 活塞RCMK,活塞环小松,中缸小松,曲轴连杆CRRC,化油器W……,点火系统专用CDI,其它都是CNC加工件。

网友:
我是新手,佩服高人。能用白话讨论吗?

楼主:
白话是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