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25 在不同情况的推荐主桨转速

楼主(2010-10-02):
请问各位前辈:425 在航线、3D、暴力3D等情况下的推荐主桨转速是多少?一直很困惑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同问…1600kv的电机怎么配

网友A:
我的1600配了13t,50t,螺距+-11度,暴力,3d三分半

网友B:
http://www.gaui.com.tw/html-sc/550_rotor_speed_sc.html

在这个网站自己查下。

我是建议尽量高,但不要超过3000

网友:
3D2300-2400  暴力3D2500-2700
听声音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600配了13t,50t,螺距+-11度,暴力,3d三分半

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心里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gaui.com.tw/html-sc/550_rotor_speed_sc.html

......

 .....留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