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放船接收,是好方法还是不可取?

楼主(2010-10-02):
…不知啥牌的2856还是2858的水电机,还是kv3600的,高了吧?!我也不懂。60的o,3s锂电一般,4s估计也就不到60公里,但桨都破了,120a老虎电调也烧了。有这么大电流?…不信…但却上了180a的好盈海王…再烧我认了…烧电机就趁机换36xx的!o∩_∩o但我改用4s锂铁了,这样应该合理多了,就不怕跑一次就废了我新电池。还设置了低压无保。哈哈。时隔多日重新把缺电调许久的o擦亮,我激动啊。今天下水!昨晚装的时候突发奇想,这样放接收,想问问行得通与否。我o基本没翻过,所以把接收粘船盖,取下方便,盖上后处于船身最高处,又避水。一举两得?不过鉴于昂贵接收,我还是会给接收加个套。有没必要呢?上图,看看俺“顶配”的oo∩_∩o

楼主:
10cg,6008,海王180a…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我用这个,背胶魔术贴

楼主:
其实无奈,我许久没跑,2.4g枪控卖了…手头只有这个了…我也不舍得冒险去废了这个米米的接收。

楼主:
手机发的…人没起床…贴子有错字,没编辑好,稍后修改。因为有了海王,我略微放心,设置无低压保护,用锂铁电池加10cg的稳定…我才敢冒险尝试…跑后上图

网友:
和我安置的位置一样,与LZ一起等消息 。

网友:
这个电调,配个好的电机吧!
搞个TX的六极上去爽吧!

网友:
要是接受没做防水,船一翻,这个位置估计是水漫金山的位置了。

网友A:
还是找个套套罩起吧,保险很多

网友:
接收机完全可以这样放,但一定要做好防水才行哦!!

网友:
用那么好的接收,太奢侈了,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个套套罩起吧,保险很多

没错
但是用之前记得洗干净套套

网友:
我来看看回帖能得多少分   不知道是一分还是2分
顺便参观下女模友兼大元帅胖胖

网友:
买只704硅胶吧  三块钱   打开接收盒子  电路板上薄薄抹一层  最多增加1g重量
但是防水又散热  泡水里都没问题!

网友B:
但是上了硅胶感觉好脏啊。而且人家也只是拿过来用一下。肯定是别的上用的啊 要是飞机的加重岂不划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上了硅胶感觉好脏啊。而且人家也只是拿过来用一下。肯定是别的上用的啊 要是飞机的加重岂不划算呵呵!

但不做防水,把电调搞坏了更不划算

网友:
把接收机用气球套上

网友:
注意舵机和电调的信号线不要拉太紧
仓盖开合可能会让插头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