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kt330,不平飞爽吊,另求电池固定位置

楼主(2010-10-02):
终于完工自己的kt330
昨日出去首飞
十字机身,电池在左下,其余设备在右下
2212 kv1000 1047高效浆 3s1500 20c 前拉
满油门手抛能起,一跃至十几米高自吊
就是不平飞,用升降舵调整效果不大
用方向舵转侧飞可以,但不会控制摔下
其后两次都是如此,最终电源线松动掉电摔下
打方向舵或升降舵,无动力能改出,滑行平稳,掉高度也不多
吊机很稳,微风中纹丝不动,推重比大概一比一,不升也不降
翼展放大到一米,标准图纸,稍稍加大机身,没有任何加强,乳胶粘贴
请高手指教,济南飞友,正在寻找组织,急盼高手带飞

另问电池的固定位置
固定在电机后方,十字机身左下方,需要打副翼维持平衡
感觉很别扭,重心偏左很多

现在正在改装
1。改固定式电机座为可调式,改动拉力线,原拉力线为零
2。加厚机头,改电池为穿透式安装,平衡左右重量
3。改副翼舵角位置,现在上行程为下行程的两倍,不知是否有问题

网友:
330升降舵面很大,没效果?加强了没有?无动力又能改出,说明无动力的时候舵有效。
建议检查一下动力状态舵面活动情况,同时确认一下拉力线。
个人认为和电池偏移中心线的位置没有那么大影响。

楼主:
机头做了下加强,机尾减重,调节重心至前缘靠后20%
电池搞了个盒,穿过机头安装
今日爽炸

起飞姿态正常,爬升,电池似乎有问题,像一直在轰油门一样
做了个横滚,蛮爽的,立面加大过,没有掉高度,得意中
转正拉杆转向,舵量太大,直接掉头进入树林坠毁
提控追去,发现机翼被树枝切开,报废

总结,总体来说kt330是比纸飞机灵活,也好控制
确实3d机反映比较快,满油门下简直就是ufo
下一步准备批量生产上五六架,练习用
感觉新手做kt330的话,主翼应当后移两三厘米,便于调节重心
舵面减小或是小舵量
机身立面加大,防止无意中侧飞掉高度

电池确实该报废了,一节电池鼓得不得了
想改成2s用,该做什么机型呢,给推荐下
2212kv1000的电机8040浆,9g舵,2s1500 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