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坛子里好多人都秀自己的作品,我也忍不住了

楼主(2010-10-02):
前段时间上网买的现成的单片机开发板,自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机器人。没什么作用,就是随便玩玩。看他自己到处找路乱跑,然后自己一个人YY假设我这就是月球车了。呵呵呵,儿子三个月了,再过几个月拿给他当玩具好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MjQ1MzY4.html

楼主:
懂行的人看了一定觉得特傻,千万别笑话俺。呵呵呵

网友:
东西看似普通 但是你的蔽障应该很不错的,蔽障跟路径规划程序肯定花了你不少的时间吧
如果你能写个程序能把家里的所有角落全部跑一遍,没有死角,那就是完美的作品了
期待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出现

网友:
真的很不错!!好羡慕你能玩到这个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事我尝试过,可是很难精确定位,因为采用的是普通电机,而且履带转向误差还是蛮大的。不过最近买了个超声波模块,准备挂上一个舵机360°的检测障碍,估计这样能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不敢想 不敢做 没有不可能的
再去搞个遥控器吧  我的小车 就是电视机遥控的那种,什么遥控都可以的
红外遥控不好写 挺复杂的   不过我写好了 再也不用写了  拿来用就是了

网友:
很不错啊,感觉应该是很有用处的东西

要是能够将感应距离做的远一些用在轻小型无人飞行器上那就太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红外遥控确实很难写,我很难精确地确定他闪烁的时间,解码这个事情我头疼了好久。因为忘记了怎么用定时器,只能用空循环的方式来确定时间,很不精确。

网友:
//////////遥控//////////

c=pulseIn(pin, HIGH,500000);
if  (c>4000 && c<5000)
  {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前16位编码

    c=pulseIn(pin, HIGH);//17
    if (c>400&&c<800)
       {
         y0=0;
       }
      else if (c>1600&& c<1900)
      {
        y0=1;
      }
    c=pulseIn(pin, HIGH);//18
      if (c>400&&c<800)
       {
         y1=0;
       }
      else if (c>1600&& c<1900)
      {
        y1=1;
      }
    c=pulseIn(pin, HIGH);//19
      if (c>400&&c<800)
       {
         y2=0;
       }
      else if (c>1600&& c<1900)
      {
        y2=1;
      }
    c=pulseIn(pin, HIGH);//20
      if (c>400&&c<800)
       {
         y3=0;
       }
      else if (c>1600&& c<1900)
      {
        y3=1;
      }
    c=pulseIn(pin, HIGH);//21
      if (c>400&&c<800)
       {
         y4=0;
       }
      else if (c>1600&& c<1900)
      {
        y4=1;
      }
    c=pulseIn(pin, HIGH);//22
      if (c>400&&c<800)
       {
         y5=0;
       }
      else if (c>1600&& c<1900)
      {
        y5=1;
      }
    c=pulseIn(pin, HIGH);//23
      if (c>400&&c<800)
       {
         y6=0;
       }
      else if (c>1600&& c<1900)
      {
        y6=1;
      }
    c=pulseIn(pin, HIGH);//24
      if (c>400&&c<800)
       {
         y7=0;
       }
      else if (c>1600&& c<1900)
      {
        y7=1;
      }

    c=pulseIn(pin, HIGH);   //8位反码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c=pulseIn(pin, HIGH);  //编码结束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y0);
Serial.print(y1);
Serial.print(y2);
Serial.print(y3);
Serial.print(y4);
Serial.print(y5);
Serial.print(y6);
Serial.println(y7);

我用ARDUINO的pulseIn来写的, 必须把遥控器的内部芯片搞懂了先

网友:
用射频也不错

网友:
前面如果是悬崖它会不会绕道?

网友:
设计得不错!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13楼的提案,多加二个探测器以防止堕落悬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这个计划,使用超声波模块加舵机来做,根据超声波模块反馈的距离,和舵机的角度判断前方是否悬崖~~~

网友:
这个真不错,能否讲一下控制器的部分,就是我也想做一个的话需要买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
真厉害!佩服你

网友E(2011-05-08):
不错,这个很好玩儿。

网友F:
做得真不错哈!真好玩!
来机器人区逛逛还真是开眼了。。。。
相比机器人来说,玩车、船、飞机真是小儿科了。。。。
单编程这一项就能把我搞S

网友G:
哈哈,还是块开发板

网友H(2011-10-26):
可以改为侦察机器人,很不错了

网友I:
 0厉害哦,我看到了个完整的实验板

网友J:
lz这块板子是淘宝上很火的那个练习板吧,我也有一块,能搞成这个样子吗,太强悍了

网友:
很可爱的小车

网友K:
进坛好几年,老是不升级,为了升级快,逢好贴就顶一个。俺啥都不要啥也不说帮顶

网友L:
非常不错,羡慕。

网友M(2011-12-08):
顶了。哥们,起码算智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