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看一下这电机是不是轴承坏了啊!! 可以换吗

楼主(2010-10-02):
谁来帮我看一下这
电机
是不是轴承坏了啊!! 可以换吗 要是不能换,可以换其他哪一种的无刷电机 我是1.4M赛斯纳的 全机重900G多 EPO材料

网友A:
我有个xxd电调,一旦不小心设置了刹车,大油门的时候就会转速不匀,好像阶段性地被什么绊了一样?
开始以为电机问题,后来换了个新电机一试,才知道是电调问题.
你也可以查查你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