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脉冲电源,怀疑IGBT有问题

楼主(2010-10-02):
是FUJI的1MBI400F-060 IGBT模块,所买电源带有2个这样的模块。怀疑坏的模块,在用万用表红笔接E黑笔接C的时候,电阻比好的那个很大很多;万用表红笔接C黑笔接E的时候,电阻跟好的那个相同。我不太解电子的东西,不懂我的怀疑对不对;不知道坏的这个能不能修好。
请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好东西 这得多少 W 啊 600V 400A 240 KW

网友B:
这是个专场效应管,,,C,E极加了个反脉冲吸收二极管,,所以量CE极的时候有一边不通,,无穷大,,,一边是通的...还有就是G极会带电,,就是你让它导通了之后,,短时间CE极都会通,,要放一下电才不通.

网友C:
二极管坏了吧?如果仅是内部二极管坏,从原理上讲可以从外部接上一个(参数相仿)降格使用
但恐怕不是这一个问题吧,先扔一边吧,换个好的,有机会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