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折叠桨叠不起来如何处理?

楼主(2010-10-02):
有时候飞电滑的发现折叠桨并不是完整的叠在机头上面的,而是由于重力自然垂下一片桨叶,由于阻力作用于那片桨叶上, 整个螺旋桨又重新转动起来。。。。这样不就是去折叠桨的作用了吗?
请问这样的情况要如何处理?

网友A:
用带刹车的电调呀!

楼主:
谢谢二楼!!!我竟然忘了这个重要的功能了!!!

网友B:
用电调程序控制板把电调设置成刹车状态。另外如有可能用一块2mm厚的铝片在折叠桨架的根部做成U型,可以使折叠桨不会在刹车后摆动到过于向后的方向而磨损机头。

楼主:
谢谢3楼的建议,不过我那也不是什么好飞机,只要能把桨收起来我就满足了
刹车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桨叶如果位置不对垂下来怎么处理啊?

网友C:
有一片桨叶就是这样会下垂的,除非你飞机速度很快,或者用超轻的cam

楼主:
谢谢幽兰解惑~~~: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