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入手 菜鸟求助

楼主(2010-10-02):
新机入手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包括电池 看了飞鸟的帖子 对于第二步“然后以小于0.8C的电流充电到4.15V,如果电压控制不方便,4.20V不超过是没问题的,然后以小于5C的电流放电至3.8V,”不知道怎么做,如何控制啊?盼老鸟指导
PS:就是《锂聚合物电池的使用方法》那篇帖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关于鋰电池的问题其他数据可以不作多的了解,但是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是充电不要超过4,20V;放电不要低于3,7V;二是尽量选择  C   数大一点的电池,一般在20C以上比较好;三是尽量使用别人已经证明了的好牌子,最好不要听网上说;四是要使用好的充电器,他可以给你带来方便和节约不少米。千万不要使用那些垃圾充电器。这些经验是我们用时间和米换来的。以上四点请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鋰电池的问题其他数据可以不作多的了解,但是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是充电不要超过4,20V;放电不要低于3,7V;二是尽量选择  C   数大一点的电池,一般在20C以上比较好;三是尽量使用别人已经证明了的好牌子,最 ...

收到  3Q  谢谢指导  另外还有个问题  接收器的通道连接上  两个副翼是不是要用一根Y线连接起来用一个通道?我现在是 方向舵一个通道 升降舵一个通道  两个副翼各自一个通道  电调连BAT档  发现电机完全不转 去一个舵机  电调连一个通道就好了   于是有以上疑问  因为手上没有Y线 只有问哈前辈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飞机副翼分别的两个舵机就要加Y线,如果是一个舵机就不要Y线,都应该插在一通道。如果你的飞机是混合控制,就是V型控制,副翼应该分别插在一、二通道。电调插在三通道。如果你手中没有Y线,可以把两只舵机的线并联起来,注意要焊好,各线之间不要短路,可以用热缩管套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