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螺丝拧断了

楼主(2010-10-02):
200, Jesus Bolt,就是把中联锁到主轴上那颗。。。。。。

网友A:
那个是通的,试着再拧入一颗!

网友B:
试着再拧入一颗!

楼主:
齐根断的, 两头都正好平... 拧不进去...
下次主轴弯只好中联一起换了...

网友C:
镊子 夹着拧

网友D:
用台钳夹住主轴,然后转动中联。能扯出来

楼主:
谢各位建议, 我在考虑改无副翼(反正是换中联)或者出了换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