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飞机一打方向舵机身就会跟着相同方向倾斜

楼主(2010-10-02):
RT
打方向舵后机身会像打副翼一样倾斜。。 侧飞和蛇滚很困难 。。是套材的流星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麻烦有经验的来分析一下

网友A:
关键看倾斜的量有多少,一般来说 飞机都有一点,和飞机本身的设计还有安装的精度都有很大的关系
重点检查飞机的垂直尾翼安装是否与水平尾翼垂直 机身有无扭曲现象

楼主:
这样看来貌似机尾部加强好像差点。。 估计打舵以后会扭动。。

楼主:
但是侧飞也是这样 机身侧过来以后打方向舵 机身就回到水平了。。。 只有强行用副翼才能保持侧飞状态。。
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