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大家推荐一下一下f3p用的舵机

楼主(2010-10-02):
副翼,升降,方向分别用什么
舵机
比较好。性价比高,质量好的,谢谢~!

网友A:
富人就HITEC或者用直机的锁尾舵机 数字舵机毕竟是个趋势 毕竟DON之类的F3P都闪电手了
穷人一般
用裸体版EMAX 8克+5克舵机拔壳
我个人在用的是
EMAX ES08D(拔壳浇胶)+DUALSKY DS3001X2 (没拔壳)

网友A:
市面上的垃圾舵机3.7克之类还是别用了 力度 回中都不行
F3P太暴力了 曾经买过2个 (因为飞梦老版接收4通道不兼容DS3001舵机,现在已经解决)
一个还幸存 一个已经狂抖了 现在改当拉烟点火器了
还有就是JR插改短线要买个压线钳 不然改短时会很丑。。。
楼下的请补充。。。

楼主:
普通银燕8g和辉盛5g呢?效果如何?

网友A:
不太推荐辉盛的SG50 实际有6.5克 个子比标准的5克大很多
F3P建议使用带轴承顺滑灵敏的舵机 塑料齿比较精密的
但是我的SG50服役了4年都是好的 可靠性还是不错的
EMAX 8克倒是可以 改短线就7.5克 脱壳后可以在7克左右 提供1.5KG的扭力
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的舵机

网友B(2010-12-07):
我使用普通银燕8g和辉盛5g舵机。

网友C:
我推荐用INO201 或者HITEC65hb 45hb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飞室外我全部采用用双天的9g舵机,要是对重量斤斤计较,那就1个双天9g+2个双天5g,总的感觉5g舵机力道还是小了点,没有爆*力
楼下继续

网友E:
Power HD DSM-44如何
就是价格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