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怎么带出去玩的?

楼主(2010-10-02):
请教各位玩船的模友,你们是怎么把帆船带出去玩的啊? 一般的家用车装不下啊,是现场组装吗?如不是现场装,买个1米长近2米高的船,放到了 也装不进车里啊,想玩船了,就怕闭门造车啊。不可能自己扛着去啊,没住湖边啊。

网友:
一般都是现场组装,大一点的船桅杆都是两节,
s级比较小,有面包车的可直接带,
e,m,10,级的基本上都要拆装,除非你有大卡车。。

楼主:
现场装啊,是比较麻烦点了,每次到要拆装,调试好了再下水啊

网友A:
我们E级和S级的拆掉稳向板,然后用绳子将船体悬挂在家用车后座的地方,桅杆顶部用橡皮筋悬挂在后视镜位置,我教练(陈志)的车(中华牌)装了一艘E级二艘S级的帆船,而且除了驾驶员外还坐了三个乘客,当然其中二个是小孩。哈哈!厉害吧!
10月23日上海美兰湖比赛,陈教练车中装一艘E级一艘S级的照片,希望能帮到大家。哈哈,能这样装陈教练真的很牛的。平时开车出去放船一定没问题。当然M级不行了。

拆掉稳向板,车子顶上自己装个挂钩,然后吊根绳子,陈教练用的胸卡挂绳。

拆掉稳向板,车子顶上自己装个挂钩,然后吊根绳子,陈教练用的胸卡挂绳。

桅杆顶部包块布,防止撞坏前挡风玻璃,然后用橡皮筋吊在后视镜上

桅杆顶部包块布,防止撞坏前挡风玻璃,然后用橡皮筋吊在后视镜上

副驾驶座实际可以翻起坐人的,这是装车时的照片

副驾驶座实际可以翻起坐人的,这是装车时的照片

船身吊好的情况

船身吊好的情况

另一角度照片,手机拍的动掉了,有点模糊。

另一角度照片,手机拍的动掉了,有点模糊。

另一角度车头情况

另一角度车头情况

网友:
人民的創造能力是偉大的。。。在車頂覆以軟墊,把船用摩托車行李帶(帶彈力,有鉤子的那種)綁牢就可以了,注意慢速行駛,小心交警。。。

网友:
哪天我给你看看我的上精880怎么带的,最近一次出去,两件行李就可以上地铁了,很方便,第一次是骑车单手拿帆,其它放车斗里,肩背遥控箱,结果船体摔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离水挺近的吗
下回上PP秀秀

第一次首航的地方离家近,所以包装简陋,导致船壳摔地上了,第二次比较远,横穿上海,包装改进很大,今晚行的话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时间能看到啊?

楼主:
谢谢小阳的照片介绍,真是受益匪浅。 好了携带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只需要现场组装稳向板就可以了哈。 准备收900mm 长的帆船了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实在太忙,我的船和小阳老师的一样,S级的880

稳向板和舵的包装

稳向板和舵的包装

船体的包装,分两节,这样包装套上去即可,材料和前面稳向板和舵的一样,都是珍珠棉

船体的包装,分两节,这样包装套上去即可,材料和前面稳向板和舵的一样,都是珍珠棉

KT做的帆箱,以前show过

KT做的帆箱,以前show过

宜家的袋子,下面放了船架和设备箱,边上放稳向板,舵放在设备箱里

宜家的袋子,下面放了船架和设备箱,边上放稳向板,舵放在设备箱里

船体架在设备箱上

船体架在设备箱上

出门就这么两件行李,上地铁没问题,公交车没试过

出门就这么两件行李,上地铁没问题,公交车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E级和S级的拆掉稳向板,然后用绳子将船体悬挂在家用车后座的地方,桅杆顶部用橡皮筋悬挂在后视镜位置,我教练(陈志)的车(中华牌)装了一艘E级二艘S级的帆船,而且除了驾驶员外还坐了三个乘客,当然其中二个是小 ...

小阳,这是陈老师的船吧,周六美兰湖吧

网友:
我没车,所以只能靠双手提,有车的话办法更多,玩模型要多动脑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的,这是上次周六陈教练参加市运会比赛时一条S级、一条E级的船。反正我觉得教练的办法很好。

网友:
小阳,你们陈教练真厉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2010-11-10):
Jeffsh的办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借鉴了,特别是手提着上地铁

网友D:
其实船不拆的话,只有公交车人少有座位,也可以上的。
我周末就干过,坐最前面正坐的那个位置,把架子放地上一搁,船方上面,稳当得很。
当然,只适合短途人少,人多的时候,估计就挤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船不拆的话,只有公交车人少有座位,也可以上的。
我周末就干过,坐最前面正坐的那个位置,把架子放地上一搁,船方上面,稳当得很。
当然,只适合短途人少,人多的时候,估计就挤坏了!

侬蛮招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侬蛮招摇的,

嗯,回头率很高的 ~~~

网友E(2010-12-14):
旅行车可以直接放进季风900,不用任何拆卸,放倒第二排一个位置,另一个还能坐人,1M的也能放进,还能坐3个人,就是帆船一头桅杆顶部在驾驶座后,另一头压铅在车尾,改天我也拍个照片
只是国人还不接受旅行车的观念,从桑塔纳到凯越旅行车再到中华都放的进,但哪个不是销量惨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