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地下室的工作间如何去除发霉生锈?

楼主(2010-10-02):
木头发霉,铁件生锈,铣床,车床,钻床......无一幸免于难,烦心呢,谁有高招,请亮招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相同烦恼的朋友不妨交流一下
霉菌-遏制不住的生命力

网友A:
试下紫外线灯照射

网友A:
另外最好能保持干燥,弄点吸潮剂放放,如石灰等

网友B:
装个排气扇保持空气流通,安个空调开除湿,搬出地下室 完了

网友C:
关键是通风

网友D:
我的工作室也在地下室,经验:唯一办法,除湿机。

网友E:
用空调开除湿比较好,就是费点电

网友F:
8楼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G:
顺势而为.种蘑菇

网友H:
通风是关键

网友I:
通风是关键,除湿机除非不停机,否则越除越湿。

网友J:
1 做墙壁和地面防水处理,防水高度不低于低平面35-50CM(因各地气候决定)
2 加强通风,最好是外加独立排空的风道
3 定期 更换吸潮物品

楼主:
多谢各位的高见
计划做层防水,加装排风扇,多放点生石灰作为干燥剂,等等看看效果吧:)

网友K:
把地面,墙面,天棚全部重新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厚度不小于1.5mm,加上强排风机抽湿,金属件刷油,木制品刷漆。建筑防潮都是这样子的,做了N多地下室都这么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