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做的820mm翼展EPP为何左右晃、很难控制(有视频)……

楼主(2010-10-03):
参考这个帖子做了一架EPP小飞机,从6月份开工一直折腾到现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做上反翼面,翼展只有490mm,而整机重量大概有130~140g左右,第一次试飞直直接栽到草坪上了,试了几次,都是像扔石头一样的感觉……

信心被打击,就一直放着~~~到了9月份又拿出来捣腾,逐一排查问题,想试试是不是太重了(我对多大的飞机大概多少重量完全没有感觉),就把两个5号铁锂换成200mah的锂聚合物(减轻了15g左右吧)、电机取下来(又减轻了16g),做无动力平拋试验,发现这次小飞机可以滑行一段距离了,但是只要一打舵就马上“回旋式”的猛掉高度、撞地,觉得飞得很不稳。看到了这个帖子,提到上反角可以提高稳定性,并且两边各加一截机翼也能提高翼面积,似乎一举两得,于是又拿起电切割做了两个165mm的机翼以16度的上反角加到原来机翼的外部(每次粘机翼,AB胶都把我弄得过敏,似乎毒性太大了,不知各位模友是怎么防毒的?),折腾了两个晚上,现在翼展有820mm了。

装上电机、做了机轮,想看看能否直接滑跑起飞,兴冲冲的来到楼下,却发现飞机总是跑偏,打舵修正非常困难,稍微打多或者少一点点,飞机就来个龙摆尾、马上停下来(这和后面飞起来之后的感觉很像——非常难控制)……无奈再次平拋起飞,让人欣慰一点点的是,这次终于没有直接栽到地上了,小飞机歪歪扭扭的总算是飞出去了,但是——正如视频上的情况,飞机一旦转弯就掉高度,而且回舵之后飞机仍然是斜的、继续转弯,得往反方向打舵才能调正、平飞,但是——就像滑跑的时候一样,打舵修正非常困难,打少了没反应,稍微打多一点点,飞机就忽然左转变右转——很难调成平飞,我拼命修正、他拼命左摇右晃,飞不了多远就坠地,大家看看视频,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飞机大概的参数是:820mm翼展(克拉克y),玄长89mm,机长380mm,重量110g左右,5030浆,2204-1400kv(18g左右),10A电调,2S 200mha锂电(满油只有1.8A、推力小于110g、推重比小于1)

不知怎么发视频,请在这里看:
http://lcsky.org/blog/index.php?category=130

网友:
动力太小了

网友:
感觉重心有点偏后,尾力臂偏短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确实重心偏后了,大概在机翼1/2的地方;尾力臂短现在没有好的办法了,一开始没打算把翼展做那么大的 ;另外昨天拿在手上加油试了一下,发现推力线严重偏左,这可能就是小飞机总是晃的原因(一偏我就打舵修正,但是修正又不及时不到位,看起来就是在“晃”了)

现在调整了重心和推力线,再下去试试

楼主:
  今天去公园试飞,地方宽敞就是好啊!调整了重心和推力线,无奈电机太重,而华强北又不开门没有买到大一点的电池做配重,就用了一个夹子来配重,在楼下试飞的时候觉得太重了,来到公园试飞的时候取了夹子,只比昨天多了几条绷带在机头,一来把中心前移,二来保护机头防撞。
  这里场地就大多了,可以放心飞高一点了,哈哈!小飞机终于脱离地面,飞入天空!但是我感觉依然很难控制,非常容易“侧翻”,集中精力控制着,可还是一不留神打错了舵,飞机直接旋转着栽了下来……别人飞飞机是种享受,轻轻加油就起来、毫不费力的走直线、转弯,为何我飞就这么艰难呢!~_~
  后面再也没有能飞这么高,感觉重心还是太靠后了,总是30度角朝着天、近似水平向前飞,飞机速度起不来,而且最让我郁闷的是不管飞高飞低,都很不稳定,左摇右晃的。

  静下来休息,想试试无动力平拋。对舵的感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舵实在太灵敏了!平拋的时候感觉有点抬头,就把水平尾翼舵面往下扳了10度左右,再平拋就直接栽下去了……最后舵面在上抬3~5度的时候平拋比较平稳,稍微有点左转,把方向舵面往右扳了10度左右,平拋就严重右旋了,我汗啊!这角度真微妙!这么小的角度都能影响飞机平稳,那我要是机翼、机身有一丁点不对称,也会有很大影响吧。至此,想直接买一架精确批量生产的空机去了,只是记得小时候做的木制小飞机飞得相当平稳啊,有一次甚至两个机翼的上反角被我粘得不对称了,都飞得像老鹰一样稳!又有点不死心~~~

更新了视频,仍然在这里:
http://lcsky.org/blog/index.php?category=130

网友:
上反太大了。。没必要。
你的机子明显重心靠后。。。。。速度稍起来一点就抬头。你视频飞的时候大多数是有个迎角的
所以速度起不来。。一直在失速或马上失速的状态
失速就不用讲什么平稳性了
飞机重心可以偏前。。但不能偏后。。
尾力臂也不是问题。。只要舵面够大,机身短点可以接受。而且你的机子轻的嘛
你的图上没升降舵。。方向舵够大了。。再小点应该都够用
你的电机和机翼的高度差距不大。。推力线可以先不急。。先调好重心。。。重心在机翼碳杆那个位置应该差不多。。再靠前一点都可以
另外。。你的动力组不是很合适。。2204 kv1400的电机上5030桨?这样效率太低了
不过飞你那110g的飞机是足够的

网友(2010-12-14):
不要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