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空中突然转180°炸鸡

楼主(2010-10-03):
GL450SV 刚换了碳纤侧板 ,山寨AR6100 接收机,KDS800+MD922锁尾, 起飞后,温漂,是老问题了,飞一会就好了,可突然空中转体180°,打方向无反应,身后有小孩,只好直接收油,机头锄地,
奇怪的是,为什么突然空中转体?打方向舵会没有反应。炸鸡后检查尾舵正常啊,真是奇怪了。陀螺仪 失去信号吗?

另一个AR6100 装到了BEAM 上,用GY401 +MD922锁尾,也出现了尾巴突然抖动的问题,一会又好了。是干扰?碳侧板静电?

这个接收还需要再测试看看。

网友:
你看一下皮带驱动轮是不是打滑了?先从机械方面检查

网友:
KDS800遇到过方向舵失灵,自旋。而且不是皮带打滑,是陀螺问题。连续两次,一次未起飞,一次在空中。后来就没遇到过了。

网友:
看看电源T头有没有脏,会导致瞬间断电、陀螺仪重新开机。

网友:
都是山寨6100惹得祸,特别是碳纤维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