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既然是往航拍方向开发的,为何不设计负载更重的机体?

楼主(2010-10-03):
X650既然是往航拍方向开发的,只能负载一般的卡片机,有办法设计负载更重的机体吗?

网友:
有点意思,不错顶一下.

网友:
同问!

正准备入手呢!

楼主:
说实在的,如果能再提升载重性能,贵一些!我都可以接受!

楼主:
200克这机器真的是个“鸡肋”!!!

网友A:
那给你们的建议是买X650的飞控去DIY

FC1212是支持商用电调的 DIY非常简单

楼主:
终于听到了针对航拍载重来研发的4轴飞行器快要发布了!预计两个月的时间!继续等待大四轴的出现,才出手!

网友:
终于听到了针对航拍载重来研发的4轴飞行器快要发布了!预计两个月的时间!继续等待大四轴的出现,才出手!哪里有 对航拍载重来研发的4轴飞行器快要发布请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给你们的建议是买X650的飞控去DIY

FC1212是支持商用电调的 DIY非常简单

FC1212可以支持普通电调,但反应不过来啊,稳定性大打折扣

网友B:
我真服了4个电机的系统载重会这么少

网友:
大负载估计要用油动的合算些。

网友:
支持大负载,支持油动,希望见到大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服了4个电机的系统载重会这么少

估计是受到电池的限制。

网友:
够用就好!载卡片机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应用了。卡片机的性能虽赶上专业设备,不过效果满足业余使用还是足够了。

网友:
其实是不够用的,真的希望xaircraft能再做好一点。

要是能满足专业需求,或许还能在短时间内垄断一下这个小市场了。

网友:
以银河系以内一向的真理表明······

载重能力肯定和价格成正比········

我还是希望先用小负载的机器先普及市场,再做载重大的机器·······一来可以在小级别的机器上让他们更好的吸取经验以致把产品做得更可靠,再次可以让更多人先接触到这种飞行器····

要一开始就来个十万才能飞····我们这等草根只能流口水,锤胸口死好了······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