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问题

楼主(2010-10-03):
接收机天线断了,想自己给它接上一段,请问用什么电线做好呢?一般的电线就行吗?什么样的材料效果好呢?

网友:
2.4G 还是FM的? 啥也不说 怎么帮你 至少有个图片什么的?

网友:
找一段同样长短的导线接上就可以了,记得最好用电烙铁焊上。

网友:
我一般是用坏了的鼠标线,里面有4根线,随便用哪根都可以,重量轻,质量又好。(当然是质量比较好的坏鼠标)

网友:
.問得來蚊都睡了.打開底坐換新的線都快過我寫這幾個字

网友:
40兆的天线岂不是比较长?

网友:
这个是FPV的强接收啊…

网友:
FM因为对阻抗要求不是很严格,只要导线内部铜丝直径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记住,跟原来的线长一样才可以,切记

网友:
另外FM和2.4G的区别自己查去吧,光2.4G的就能给你讲上一个小时 。。。。。。

网友:
找根相同粗细的电线焊上,长短最好和原来一样或者长点。我就有个接收这么焊的,用在塞斯纳上,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
波长的1/4就可以了,40M的是1.873703125米,大致接近就行了,总之差的越远接收效率越差

网友:
接受机如何看看天线用料就知道。。看下德国做的天线内芯,又细又软,股数又多,,行家都知道。。。至于国产,还的多多努力。。

网友:
我简单讲讲,不足的大家再补充。
天线是将电磁波发射/辐射出去的部件(废话,大家都知道 ),它的长度需要和电磁波的波长匹配,(“匹配”这个词在高频和磁场里是个了不得的词,当年给我上课的交大博导也就是差不多明白的程度   。简单的讲匹配类似于共振,当天线的自有频率(由天线的长度/形状/材质等决定,但如果都是良导体和类似形状,长度就是最重要的)和电磁波的频率一致或者成比例时,天线和外部空间可以形成一个阻值非常小的系统,从而使电磁波顺利发射到空间去,但如果天线达不到匹配值,电磁波就只是在天线内流动,而无法发射出去),所以大家都说你再配的部分要确保和原来的一样长(这个问题延伸出去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时间不拉天线开发射机会烧高频头(因为高频头的能量不能转成电波辐射出去,就转成热能把自己烧死了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检测遥控距离的时候要不拉天线(因为天线不够长就不能和电磁波长匹配,就达不到有效辐射电磁波的目的,所以收起天线如果可以控制十几米的距离,那么拉开天线,就可以控制很远的距离  )),后面这个问题也可说明如果天线断了,补不上,作用距离就近了。所以你只要补上相同长度的导体,并确保其充分展开就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72的是不是就是1.8米啊?我的接受天线断了一节 有影响吗? 还有刚买的日冠接受 要不要把接受线 改到合适的长度呢? 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
长度当然和原来接近好,不考虑重量问题越粗越好,股数多越好,当然采用镀银线更好,高频信有趋肤效应接收更灵敏

网友:
在材质都差不多下,那是不是天线越长越好呢

在材质都差不多下,那是不是天线越长越好呢

网友:
72MH的天线长度1.042米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