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EX PCM遥控 用FPV的距离能有多远啊

楼主(2010-10-03):
请教!6EX PCM遥控 用FPV的距离能有多远啊

谢谢哦哦

网友:
两公里比较可靠

网友A:
6ex 2.4G 呢???大概多远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 2.4G 呢???大概多远

100m,听说2.4gfpv不行。

网友:
我的是T6EXHP,我总是怀疑他的控制距离,不知道这个和频率有关系吗?我的是35m的,我老是感觉只有500m左右。怕怕啊。

网友:
啥???就100米???我去卖了吧。6ex 2.4太挫了

网友:
加功放5公里,还未到极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加什么功放???

网友:
看什么接收机 还看你飞行高度  还有飞场开阔度
146IP  1KM 左右  149DP   2.5-3KM   2.4G   1.5K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