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pektrum DX7電池充電和距離問題。謝謝

楼主(2010-10-03):
我的DX7用的是Ni-Mh電池,我想知道怎樣充電和怎樣放電。(因爲電沒放完充電電池會有記憶)

如果靠開遙控器放電,我覺得很傷控, 到8.3V時屏幕會開始閃爍,我怕搞坏屏幕和高頻頭。
可是不放完電就充我怕搞坏電池。(説明書上沒有提到該問題)請問各位是怎麽做的。

第二個問題是我的DX7按下Bind進行地面水平拉距測試,拉了68步(按説明書正常為30步)接收機仍有反應,而且接收機沒有閃燈。
是否我的做法有誤,信號根本沒有衰減?

十分感謝。(由於比較急,就潛了一下水就上來問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只要不是几十元钱买的充电器,都有放电功能。不用每次都放,隔几个循环放一次即可。

楼主:
Spektrum SPM9522式充電器如何放電?謝謝。

网友A:
镍氢电池要放啥电?多此一举。
拉距,再多走几步等灯亮了就知道了,6100也就八十步左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要放啥电?多此一举。
拉距,再多走几步等灯亮了就知道了,6100也就八十步左右的样子。

謝謝,久仰大名。

网友(2011-02-20):
你搞个IMAX B6或B6AC,既可以给控电充电也可以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