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凉了,做个太阳能管道排空装置

楼主(2010-10-03):
天气凉了,做个太阳能管道排空装置。左边的管道既能往太阳能上打水也能往下放热水,往上打水的时候只要打开球形阀就可以了,打完水打开水龙头放掉里面的水,管道就不会冻上了,往下放热水的时候打开电磁阀就可以了,关上电磁阀的时候打开水龙头放掉里面的水,在用水的时候打开就有热水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不需要这么复杂吧,现在的洗澡龙头就有这功能,才35一个。

网友:
原理没错!!  高度不够的话,单项阀要用浮子式(0开启)。电磁阀和单项阀本身还要保证不会冻住。 过热水的阀还要耐高温。 实际实现有小难度。

楼主:
太阳能的热水器,落差有三米多呢,水也应该不是很热,阀外面是要做好防冻的

网友:
呵呵,欠缺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昆明太热

网友:
香港的见识了。:loveliness:

网友:
只要一根太阳能伴热带不就解决了(当然保温层是不能少的)

网友:
绵阳的 在考虑中

网友:
其实上图中只安装一个电磁阀即可,电磁阀紧挨着太阳能出水口安装,做好保温层即可,在屋内接个开关,上水,使热水时打开,不用时关闭。至于通大气的单向阀可不用,管子内剩余的水在重力的作用下会流尽的,在东北,50度的热水在零下25度时得在2个小时左右冻冰,2小时内管子里的水早流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