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260A能飞方形盘旋吗?

楼主(2010-10-03):
你的260A能飞方形盘旋吗?
我的不能,是我的技术不到家,还是调的不好?
如果是调机问题,请教如何调法?

网友:
我是菜鸟,用非常慢的速度可以啊,飞得一快平衡锤就开始抢方向了

楼主:
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的260A在悬停状态下,
左转后立即后褪,右转后立即前进。  快、慢都飞不成方形盘旋.

网友:
用左转可以飞方形的,当然也不是见棱见角的。但是右转不行,只能是圆形盘旋。右转的转弯半径很大,是尾桨的横向推力方向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的260A在悬停状态下,
左转后立即后褪,右转后立即前进。  快、慢都飞不成方形盘旋.

右转时同时打后舵,慢一点可以啊

网友:
只要能走直线就能走方型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