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也要调机吗?

楼主(2010-10-03):
我一加油门,别的什么都没动.飞机就一直往一个方向飞走了...
凤凰,G4.都是这样.

按道理,是垂直往上飞啊,可模拟器是朝左前方飞,把飞机拉回来,过会儿又往那方向走了.

网友:
你加油门飞机不走才不正常

楼主:
按道理,是垂直往上飞啊,可模拟器是朝左前方飞,把飞机拉回来,过会儿又往那方向走了.

网友A:
在模拟软件里校准一下遥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软件里校准一下遥控就可以了

是怎么个校准呢?所有方向都是正常的,能控制哦.

网友:
在模拟软件里是要:
(1)  设定各个通道。
(2)  确让各摇杆的中立位置的。
(3)  解密狗要拨至软件相同档位(即运行凤凰时狗要拨至凤凰档)......LZ可能是这个问题。

LZ要分清楚Mode 1(日本手)和Mode 2(美国手)。详情可看教学档。:loveliness:

楼主:
(2)  确让各摇杆的中立位置的。
应该是这一条,我再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和楼主同一问题,郁闷

网友:
郁闷一样的问题.就高手解答

楼主:
会不是会是控本身的误差问题?校准时,遥杆本身就是自动居中的。
在现在飞机起飞就往左侧飞。。。
我是美国手。。。

网友:
呵呵,我的模拟器快回来了,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
本来就应起飞向左漂,尾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