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研究豹2

楼主(2010-10-03):
最近某人放毒厉害,搞得心思浮动,忍不住研究了一下豹2设计有何与众不同,欢迎同好一起探讨

楼主:
先说行进部分,分为三种:超信地回旋(自旋)、信地回旋、转弯,如下图

楼主:
田的其他车种(不含早期车型)也支持这三种转向方式,所不同的是,其他车种的超信地回旋是放在与信地回旋一起操作的,即左杆小油门,当右杆转向打到满杆时为超信地回旋,低于满杆80%(估算)为信地回旋

这种设计的好处是,三种转向之间的切换比较顺畅,不容易产生顿挫感,且不论前进或后退,转向方向与打杆方向一致。当然此设计是基于其他车种都是采用双波箱的结果。

楼主:
而L2则不同,由于是双流波箱,一个540管前进后退,另一个540管转向,因此当从自旋改出变转向或是信地回旋时,前进时的方向与自旋一致,必然导致后退时与自旋相反!为了防止这个相反导致波箱受损,只能把程序设置与机械一致,后退时与打杆方向正好相反。见下面的说明

需要楠哥亲自验证一下

楼主:
还有个炮身水平调整,有两个疑问:1.当炮管指向车后体时,炮身是自动水平还是自动平行于后车身(否则会干上后车身的);2.这个是开DMD就有,还是说必须得发射机先开着?

不明白为啥田不把上次关闭DMD时炮身位置给记录下来,毕竟是用舵机控制的,舵机量是多少已知,且里面应该有E2或是Flash可以记录。

网友:
路过看看,等会打酱油去

楼主:
等着你送一台这样的祝贺我升级先

网友A:
BANK~快点多研究下~你说的那个炮塔向后转动会自动提升炮管那个,昨晚试过了~可以~在炮塔那个齿轮那边有个开关~触碰到开关,转向停止,舵机升降,抬起炮管后,炮塔继续转向。

网友:
貌似很复杂!!!

网友:
是灰常复杂

网友B:
看样子BANK要收L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BANK要收L2了。。。。

学术研究,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K~快点多研究下~你说的那个炮塔向后转动会自动提升炮管那个,昨晚试过了~可以~在炮塔那个齿轮那边有个开关~触碰到开关,转向停止,舵机升降,抬起炮管后,炮塔继续转向。

你帮忙看看炮身水平调整,如果关机的时候炮塔转到后面,是不是会打到车体?

网友C:
bank太较真了吧,明知道炮管冲下还非转到后面去。
别的双电机坦克原地旋转的问题是不是用俩电调分别驱动俩电机就行,操作起来有点像拖拉机了,真家伙是不是这么实现的呢。
我就想知道1。原地旋转的时候是靠手来保证炮管始终冲着一个方向,还是自动就能实现。2。炮管稳定系统就是个陀螺仪,调灵敏了会不会哆嗦,调顿了会不会反应太慢。我用普通陀螺仪试了,遇到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
哇,理论学习呀。

网友:
打完酱油,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nk太较真了吧,明知道炮管冲下还非转到后面去。
别的双电机坦克原地旋转的问题是不是用俩电调分别驱动俩电机就行,操作起来有点像拖拉机了,真家伙是不是这么实现的呢。
我就想知道1。原地旋转的时候是靠手来保证 ...

认真才有进步

网友D:
反正你也是要做自己的声组,直接研究真车就ok了。田宫的也就是玩玩,达不到真车的所有细节。
模型只能模仿,有些操作达不到向真车一样的精度和要求。主要空间也不多,装不了好的设备,也许在1/10上的坦克能有不小的改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你还有精力研究呢?先熟练换尿布湿吧

网友:
学习学习。英文厉害的研究研究说明书应该可以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你也是要做自己的声组,直接研究真车就ok了。田宫的也就是玩玩,达不到真车的所有细节。
模型只能模仿,有些操作达不到向真车一样的精度和要求。主要空间也不多,装不了好的设备,也许在1/10上的坦克能有不小的 ...

可惜没有二手的不装DMD的L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有精力研究呢?先熟练换尿布湿吧

更换空间

网友:
双流有缺 陷?正准备做呢

楼主:
不是缺 陷,只不过程序光顾耍酷没考虑清楚罢了

楼主:
http://www.rctw.net/thread-132962-3-1.html

看到关于红外对战的一段评论,觉得很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