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我的坦克履带经常会变成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改造呢?谢谢!

楼主(2010-10-03):
经常跑一会就成这样了。。。
请问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该怎么解决?谢谢!
诱导轮已改了轴承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左-右履带对比。。

左-右履带对比。。

网友:
坐个沙发看,等看高人解决

网友:
我比老毛还矮点

网友:
不懂!帮楼主顶起。

网友:
诱导轮和驱动轮没在一条线上吧!要不就是这两个之中的一个轮子歪了!你矫正一下试试!

网友:
看样子地盘不搞金属的是不太好使

网友:
左右诱导轮轴承孔不同轴,左边轴承孔的轴距较右边的小,导致左边履带张紧力不够,所以履带脱出。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轮和诱导轮,负重轮不在一条直线上!要么就是驱动轮和诱导轮的轴不正!建议LZ把履带拆下来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轮不同心了吧!

网友:
通病,是恒龙出厂时候娘胎里带的,我的虎也是

网友:
h呵呵,很好解决啊,主动轮加轴承也,这样没有虚位基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明显劳累过度,典型的腰间盘突出

网友A:
驱动轮中间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轮中间螺丝松了?

没有哦。。我还上了螺丝胶。。

网友:
还腰间盘突出,晕死。顶上去

网友:
哈哈我的也是这个问题10.10日漳州聚会上就是老出现这个问题,最严重的一次撒脱了履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高速倒车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驱动轮也加轴承会好点,最好改扭杆悬架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我改好后加了一节履带,很松,但跑草地也不会掉了

网友C:
主动轮轴上加轴承,基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动轮轴上加轴承,基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虚位和不同心的情况不算很严重啊。。。
试了试,感觉负重轮虚位比较大(左右摆动幅度可较大)。。。

网友D:
肯定是驱动轴虚位较大造成的 或者是诱导轮和驱动轮不在一条直线上
去改造贴里面看看去 有很多改造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这个改造貌似很对症。。。
不过怎么把突起削平呢?锉刀?貌似有点难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9949&extra=page%3D1

网友E:
我的也是,前进怎么开都行,一倒车就掉!通病!

网友F:
仔细研究了一下
你履带左边的装到右边去了
右边的装到左边去了
哈哈
你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F:
真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DANG
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
你装的是对的
那就可能是大家所说的中轴线的问题
就是承载履带的轮子不在对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