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应该入手210,还是260呢?

楼主(2010-10-03):
论坛里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我之前有个210A,现已坏了,坏在哪里了呢?飞机正副两翼的方向不能调节了,拿到买飞机的JS那里,他说有可能是我自己更换了起落架时,没有焊接电源线,造成短路,把主板上的某个零件击穿了!JS还说,修的话需要返厂,将近200元了!我一听,觉得没有修的必要了,就像再买一架。跟着问题来了,我是应该买210,还是260?
除了个坏的210和遥控器外,家里还有两块210用的电池,据说也能用在260上,只要不装反就行!还有个充电器,据说也能给260用的电池充电!请教各位朋友:是这样吗?
还有我个人的飞行技术很差,玩210时只会起飞、降落,连悬停都做不好,航线一次都没飞过
综合我现有的东西和个人水平,问问大家:是该升级买单桨的260,还是接着玩儿210呢?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电池、充电器、遥控器都是通用的,买个单机就行了
我觉得260还是挺容易飞的,我菜鸟上手飞了一个星期就能四面悬停了
目前飞了超100块电了吧,零件主轴旋翼头爆了2个,干脆自改不死头了,尾电机、平衡杆、机壳各炸烂1个

网友:
我两百块电还没摔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2楼朋友的意见,这么说我买个260的单机就可以了,呵呵,原先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要看您是怎么飞的啦,哈哈哈!

网友:
据说两个飞机电池是反的,装的时候要当心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4503&extra=page%3D2

网友:
LZ说送厂修理210电路板要200元?不可能啊,买块新的也就100多元。你仔细观察一下,电路板上有没有烧焦的零件。如果没有,还是有希望修理好的,应该在几十元内。如果有烧焦的零件,说明你在换起落架接电源线时接反了正负极,就没修复的希望了。在买一架260单机时,也再考虑一下买块新的210电路板,让它恢复飞行,总比把它废掉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6楼的朋友,我之前也听说了,说装不好电池,就会烧主板!恐怖啊!也知道,若真换了260,210的电池应该怎能装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7楼朋友的真诚意见,JS说,换个主板要收我170元!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电路主板上没有烧焦的痕迹,可是,现在还有个头痛的情况,我是把飞机借个朋友玩儿的,坏后,他自作主张把飞机给拆了,还到我手里时已面目全非,有个叫十字扣的零件也被他用502给粘了一下!
我拿着面目全非的210,去到JS那里,JS说,因为飞机私拆了,要装成整机才能返厂维修,天啊,我哪里会再把它装起来啊!
所以,只能再买个了!
再次感谢您的真诚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6楼的朋友,我之前也听说了,说装不好电池,就会烧主板!恐怖啊!也知道,若真换了260,210的电池应该怎能装上呢?

210的电池装到260上,能装上,但不好取下,因为电池要反向装到260上,而210的电池只有一端有供取下用的抽头,另一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7楼朋友的真诚意见,JS说,换个主板要收我170元!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电路主板上没有烧焦的痕迹,可是,现在还有个头痛的情况,我是把飞机借个朋友玩儿的,坏后,他自作主张把飞机给拆了,还到我手里时已面目全非 ...

通常临时借来玩的结果都是炸机。大方的朋友给主人买个新的。你现在还有2种选择:1、把七零八落的飞机凑合装上,装错了也没关系,然后寄回工厂修理。工厂最后会正确安装调试好再寄回给你的。2、把210报废掉,以后玩260。报废的210上还有可用的零件:2个主电机可以做260的备份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