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3.0使用的遙控器一問

楼主(2010-10-03):
請教鳳凰的玩家:

上面這款模擬遙控器是不是無法在鳳凰軟件上運行呀??

因為我裝了之後抓不到這個遙控器..還是說有其他需要設定的??

感謝解答....

附註:這款遙控器我在G4跟G4.5都可以使用...

网友:
什麼搖控器沒看到圖?

楼主:
我看的到ㄝ....

网友:
好像这个不支持凤凰的

网友:
这种模拟器实际上是最简单的Jostick ,游戏杆,内部不带硬件狗的。

通过EMU33来玩G4 的。 兼容性不好,不推荐买!

网友(2011-02-10):
如果在這支控的USB 用條轉接線 作個3.5 2.5mm音頻插頭 插入市面上的加密狗來玩模擬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2011-08-13):
目前有支援鳳凰的 也只有Carolbox Sim 八動全能型 12合1 一體機模擬遙控器 ~
不知道 G2 的問題 解決了嗎?